占空比寄存器可以为小数不 ?、我现在要求电压的精度高

楼主(2011-08-17):
现在有个 占空比只能从0-1000调,,好像精度不行列 ,,哪个有没有办法搞它为小数???

网友:
占空比是0%~100%的,如果0~1000可调不行的话,搞成0~10000不就行了,为什么要搞成小数点的.

楼主:
问题是我现在的那个移相寄存器的最大范围就是1000,,超过1000不起作用

网友:
你要搞成几位小数?要不用科学记数法吧.

网友:
LZ原来是搞PC软件的吧? 数字电路的东西只有整数~

网友:
ADC/DAC 要是能输出/输入小数就好了,买个8位的,当24位用

网友:
哈哈  在这里 木有小数这么一说  莫非 你有 半高电平 1/3 高电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有个 占空比只能从0-1000调,,好像精度不行列 ,,哪个有没有办法搞它为小数???

你确定你要的是精度而不是分辨率?那买DAC啊。精度不是你一个MCU说了算的,决定的因数太多了。
那好,PWM之后的RC滤波元件的精度你怎么保证?买精度万分之一的电容、电阻吗?

用两路PWM,形成两路DAC,然后通过超级NB的运放叠加,就可以了。分辨率可以达到1 000 000,精度保证不会那么高的,除非你买到精度千万分之一的电容、电阻,用基准源供电,选用非常非常NB的运放。

搞成小数当然是可以等效的,抖动啊,可以提升分辨率。PWM最大1000,抖个10下就10000了。精度同样保证不会高,但可以用来蒙人。

很是不明白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网友:
不是有高精度占空比寄存器吗?移相的高精度也有。(TI DSP)

网友:
不能有小数,你乘上10 ,不久换成整数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