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能否编一个 一个按键支持单击,双击的程序?

楼主(2011-08-17):
马老师能否编一个 一个按键支持单击,双击的,N击的程序
论坛上面貌似没有这样的。

网友:
你是什么鸟?

网友:
在检测到一次单击后,设定一个定时器,再次单击时检测这个定时器,如果时间没有到,就算双击,否则算单击。N击有意义吗?

网友:
估计实际做过单片机程序的都会写,不至于找专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多少钱啊
你没有见过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兄能帮下小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马老师能否编一个 一个按键支持单击,双击的,n击的程序
论坛上面貌似没有这样的。

这个值得让马老师给你写吗 ?

自己动动脑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写不出来,否则也不必请教。弱势群体啊

网友:
前排围观!!!此帖必火。

网友:
这里虽号称电子桃花源,但仍是武林风俗,哪有徒子徒孙求师祖代扫院子的啊。

楼主:
//4。***342页,按键扫描函数代码
//原代码不理想,请改成如下:
#define key_input   PIND       // 按键输入口
#define key_mask    0b11000000 // 按键输入屏蔽码
#define key_no      0
#define key_k1      1
#define key_k2      2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 = 0,key_old,key_time,key_cnt,key_time_start=0;
    unsigned char key_press,key_return = key_no;

    key_press = key_input & key_mask;           // 读按键I/O电平

    if(key_time_start)                          //双击判断计时开始
      {
               key_time++;//
      }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 key_mask)
            {
                 key_old = key_press;           // 记录原电平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old)           // 与原电平比较(消抖处理)
            {
                if      (key_press == 0b01000000)
                        {
                                key_time_start=0xff;        //计时标志置位
                                if(key_time>50)             //>500ms做什么
                                        {
                                                //key_cnt=0;
                                                key_time=0;
                                                key_time_start=0x00;    //计时停止
                                                key_return = key_k1;
                                        }
                                else//<=500ms做什么
                                        {
                                                key_cnt++;
                                                if(key_cnt>=8)//
                                                        {
                                                                key_cnt=0;
                                                                key_time=0;
                                                                key_time_start=0x00;//计时停止
                                                                key_return = key_double_k1;
                                                        }
                                        }

                                //key_return = key_k1;
                        }

                else if (key_press == 0b10000000) key_return = key_k2;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key_press == key_mask)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在此附上我在马老师程序基础上面改的程序。
但是和我要实现的东西不一样。

必须按2下才可以实现单击的目的。

摆脱大家看看怎么才能实现 一个按键 单击   双击 的目的。
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

希望大侠给出自己的意见,怎么样才可以实现单击,双击在一个按键上面 的目的。
想骂人的请闭嘴。

网友:
别说让马老师 随便叫个人都没人给你写 闲的蛋疼了?  你说大家讨论下思路 还差不多 LZ 典型自我为中心。。

网友:
我以前实现过的,长按,短按,单击,双击,等,理解好那个状态机就行了。

网友:
双击只不过是两次相隔时间很短的单击,因此利用定时器记录两次单击之间的时间,如果超过一个限度就算是两次单击,否则算是一次双击,这个应该不难。最简单的按键接入捕捉的引脚,中断里面读取定时器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以自我为中心,你何不站在苦难中的我考虑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天才

网友:
看了一下程序,感觉这程序你只是对单击和双击的时间上做了处理,对于单击和双击的点击数没有处理,不知道你调用后的程序上有没有处理好,因为你说只有击两次才实现单击功能,所以我觉得你的点击数上没处理好,都需要双击,只是时间延迟长了是单击,延时短就是双击

网友: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说句不好听得,就你这样的学习态度,劝你不要搞技术,没多大前途

网友:
这种按键双击有意义吗?要单击之后是不是要等到定时过后才执行双击的功能呢?那样反应也太慢了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种按键双击有意义吗?要单击之后是不是要等到定时过后才执行双击的功能呢?那样反应也太慢了点吧。

你天天都在用这个双击!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D:
这种按键双击有意义吗?要单击之后是不是要等到定时过后才执行双击的功能呢?那样反应也太慢了点吧。
你天天都在用这个双击!

网友:
1.先理解马老师这个使用状态机的按键程序,再把马老师书里这个章节的题目做出来。。。

2.分析一下你的需求,单击和双击----其实是多了第一次按键释放至第二次按下弹起的延时时间。。。

3.结合状态机,在写程序测试。。。尤其要理解的是状态机,是一次干一件事情的。。。

网友:
给个程序自己移值一下,之前在网上找的,调通OK的(没有太多的注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马老师能否编一个 一个按键支持单击,双击的,n击的程序
论坛上面貌似没有这样的。
你自己连按键的过程都不清楚,编什么程序?已经说过首先是理解多功能按件的操作过程和判别,分析出有几个稳定的状态,相互之间的转换条件,然后才是程序。

对于一个多功能按键,在操作中,只能出现:单击、长按(属于连_发类)、双击(属于N击类,但当N>2时,需要额外规定。比如5次连击,那么你击的次数大于1,但小于5,此时算什么?)三个复用情况。定义有双击动作,就不存在什么N击动作了。

你自己先在脑子里搞清楚,对着PC的一个按键多体会,把这个多功能按键的过程定义用文字表述出来(包括重要的时间定义),然后才是考虑编写程序的问题。

在实际的产品中,可能会用到n击的情况。我设计的一个控制器上,就是在正常检测工作状态下,连续短促的按一个键10次,就把设定检测时间间隔的功能锁掉/打开,防止一般人员误操作,进入设置状态,把参数搞乱。这样的程序并不复杂,关键是你的理解。

网友I:
这个DD就作为一个训练的题目吧,不是马上要“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吗,看看这些“精英”们有谁能给出漂亮的答案。

题目就是一个I/O口,接一个按键,实现多功能操作:

功能为:单击+双击+长按。

用在时钟时间设置上。比如设置时钟时间有时、分、秒。

假定开始设置秒位:单击一次,秒的个位加1,长按(按下时间超过1秒)一次,秒的十位加1。如果是双击,表示秒设置完,转到分位设置了。。。。。

只要分析按键的操作过程和区分判别的条件,给出一个读一个按键的低层代码,能返回:

1。无按键
2。单击
3。长按
4。双击

网友:
首先要保证精英们都来这里看到这个题目

网友:
晕,参加电设的也有很多强人,虽然不一定是精英,但还是很有实力的,这种题目很多人都很早就会做了,没必要当作电设的训练题。

网友:
眼高手低的人,大把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J:

看了下 ,代码很长。
需要的时候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在哪里举办?在网上公布情况吗?
那就静静的期待吧,一边在继续我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K:

怎么样才算好的学习态度?不防说说看看。看看你境界有多高。随随便便指指点点态度,态度还是不要指指点点好。

楼主:
回复 网友L:

感谢你,你说的很到点。
不想论坛上面的某些人,要不骂人,要不就装,要不---。
大家,就应该有大家的风度。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想说什么,表达什么。
你说说天天都在用双击?是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试问当1个写软件的人,写不出来,也没有什么好的思路的时候,该做点什么。
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此感谢马老师。真的感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自我为中心,你何不站在苦难中的我考虑下。
写不出程序来,说明你对这个按键本身没有太多的了解,甚至不了解它的工作原理,别说就一个开关,如果你把它工作在单击、双击、N连击、长按的各种状态下的分解动作好好理解一番,那么程序自然就出来了。除非你连写代码都成问题,那就没法帮你了。建议你练练太极,好好把浮躁的性子克服一下,然后找只按键,用慢动作按几次,这个事情是需要悟的。

本来想给你贴个程序来着,罢了罢了,写了这么多字,也啰嗦得差不多了,唉……

网友:
楼主需要看一看一篇很多论坛上都有的帖子《提问的智慧》

在这个论坛里谁都不欠谁的,所以首先要自己努力去解决,然后才是提问,在提问前也要多问自己几次,“真的就没办法了吗?”

解答马老师的问题,不一定对,还请大家拍砖。

楼主:
今天上午想了办法总算实现了目的。虽然不是很好的状态机。目的实现了。
还是感谢各位了。特别是给出很多建议的朋友。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这个状态图用什么【软件】分析的,那么好的软件可否分享下。

网友:
分析【软件】叫大脑
实现软件很多,word,visio,matlab,fpga
我最喜欢用纸和铅笔

网友:
【32楼】 duxingkei 独行客
-------------------------------
下面是单双击程序,上面的是带12864串口驱动,很好用的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lib.h>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cs=P2^4;
sbit sid=P2^5;
sbit sclk=P2^6;
sbit PSB=P2^1;

//根据按键硬件连接定义按键键值
#define KEY_VALUE_1          0x0e
#define KEY_VALUE_2          0x0d
#define KEY_VALUE_3          0x0b
#define KEY_VALUE_4          0x07
#define KEY_NULL             0x0f

//定义长按键的TICK数,以及连_发间隔的TICK数
#define KEY_LONG_PERIOD         300
#define KEY_CONTINUE_PERIOD     150

//定义按键返回值状态(按下,长按,连_发,释放)
#define KEY_DOWN                 0x80
#define KEY_LONG                 0x40
#define KEY_CONTINUE             0x20
#define KEY_UP                   0x10

//定义按键状态
#define KEY_STATE_INIT             0
#define KEY_STATE_WOBBLE           1
#define KEY_STATE_PRESS            2
#define KEY_STATE_LONG             3
#define KEY_STATE_CONTINUE         4
#define KEY_STATE_RELEASE          5

//其中io_key_1等是我们按键端口的定义,如下所示:
sbit io_key_1 = P3^0 ;
sbit io_key_2 = P3^1 ;
sbit io_key_3 = P3^2 ;
sbit io_key_4 = P3^3 ;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static uint KeyScan(void)
{
     if(io_key_1 == 0)return KEY_VALUE_1 ;
     if(io_key_2 == 0)return KEY_VALUE_2 ;
     if(io_key_3 == 0)return KEY_VALUE_3 ;
     if(io_key_4 == 0)return KEY_VALUE_4 ;
     return KEY_NULL ;
}

uint GetKey()
{
     static uint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
     static uint s_u8KeyTimeCount = 0 ;
     static uint s_u8LastKey = KEY_NULL ;   //保存按键释放时候的键值
     uint KeyTemp = KEY_NULL ;

     KeyTemp = KeyScan() ;         //获取键值

     switch(s_u8KeyState)
     {
         case KEY_STATE_INIT :
                 {
                     if(KEY_NULL != (KeyTemp))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WOBBLE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WOBBLE :       //消抖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PRESS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PRESS :
                 {
                     if(KEY_NULL != (KeyTemp))
                     {
                         s_u8LastKey = KeyTemp ; //保存键值,以便在释放按键状态返回键值
                         KeyTemp |= KEY_DOWN ;   //按键按下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LONG ;
                     }
                     else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LONG :
                 {
                     if(KEY_NULL != (KeyTemp))
                     {
                         if(++s_u8KeyTimeCount > KEY_LONG_PERIOD)
                         {
                             s_u8KeyTimeCount = 0 ;
                             KeyTemp |= KEY_LONG ;   //长按键事件发生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CONTINUE ;
                         }
                     }
                     else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RELEASE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CONTINUE :
                 {
                     if(KEY_NULL != (KeyTemp))
                     {
                         if(++s_u8KeyTimeCount > KEY_CONTINUE_PERIOD)
                         {
                             s_u8KeyTimeCount = 0 ;
                             KeyTemp |= KEY_CONTINUE ;
                         }
                     }
                     else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RELEASE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RELEASE :
                 {
                     s_u8LastKey |= KEY_UP ;
                     KeyTemp = s_u8LastKey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return KeyTemp ; //返回键值
}
delay(uint a)
{
  uint x,y;
  for(x=a;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void)
{
     uint KeyValue = KEY_NULL;
     uint temp = 0 ;
     while(1)
     {
      delay(50);
         KeyValue=GetKey();
         KeyValue&=KeyValue;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DOWN)) P1=0xfe ;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LONG))P1=0xef ;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CONTINUE)) P1=0xf0;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UP))P1=0x0f;
       KeyValue=0;
     }

}

网友:
ls的,没看出能实现双击啊,只不过持续按能响应2次
今天太晚,先给出波形图

3种按键情况 (原文件名:按键.jpg)

网友:
简单说明下
1、长按:1秒以上,且只响应一次,除非松手
2、双击:1秒内(要小于长按时间,否则容易引起混乱)按下2次,有且仅有2次
3、可以看出,第一次按下时并不能知道是单击还是双击,必须等到1秒才能做出判断

网友:
我给你个思路:

记录4个时间量
T3:上次按下
T2:上次抬起
T1:本次按下
T0:本次抬起

设置4个时间长度判断值
1:按键最长有效间隔时间
2:按键最短有效间隔时间
3:最长按键时间长度
4:最短按键时间长度

这样通过T3~T0的各种比较可以判断出
1 ___-___________ 单击

2 ___---_________ 长单击

3 ___-_-_________ 短间隔 短双击

4 ___-___-_______ 长间隔 短双击

5 ___---_---_____ 短间隔 长双击

6 ___---___---___ 长间隔 长双击

7 ___-_---_______ 短间隔 短长击

8 ___-___---_____ 长间隔 短长击

9 ___---_-_______ 短间隔 长短击

10___---___-_____ 长间隔 长短击

11_______________ 没按

12--------------- 一直在按,可以连_发
一共12种状态

楼下的再多记录次按键时间,看看一共能拼出来几种状态

网友:
哇,一个按键出这么多状态,那么再加上扫键法,可以用极少的IO实现无限的功能了,厉害厉害!

网友:
嗯。。。。

不止。。。

LS,我想要是算上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判断,估计组合还多。。。

网友:
搞这么多组合有意义吗?用户能搞清楚哪个是长按哪个是短按?这要是在产品上用估计要被客户骂死。

楼主:
回复 网友N:

强悍啊,慢慢去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O:

用啥剪的这个图?示波器测引脚的电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哇,一个按键出这么多状态,那么再加上扫键法,可以用极少的io实现无限的功能了,厉害厉害!

他那是莫尔斯电码

网友:
楼主是个狗东西,大家不要理他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O:
用啥剪的这个图?示波器测引脚的电平吗?

用示波器自带上位机软件截图,测的按键引脚
+5
--
|  |
|  | 10K
--
|------->示波器
  \
   \ 按键
GND

楼主:
回复 网友P:

不想理你,你还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P:

别污染马老师论坛的空气

楼主:
回复 网友O:

示波器这个功能不错,我还没有用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N:
我给你个思路:
记录4个时间量
t3:上次按下
t2:上次抬起
t1:本次按下
t0:本次抬起
设置4个时间长度判断值
1:按键最长有效间隔时间
2:按键最短有效间隔时间
3:最长按键时间长度
4:最短按键时间长度
这样通过t3~t0的各种比较可以判断出
1 ___-___________ 单击
2 ___---_________ 长单击
3 ___-_-_________ 短间隔 短双击
4 ___-___-_______ 长间隔 短双击
5 ___---_---_____ 短间隔 长双击
6 ___---___---___ 长间隔 长双击
7 ___-_---_______ 短间隔 短长击
8 ___-___---_____ 长间隔 短长击
9 ___---_-_______ 短间隔 长短击
10___---___-_____ 长间隔 长短击
11_______________ 没按
......
按的人估计也很累  一会就晕了  我到底要按啥了?

网友I:
浮躁、浮夸、纸上谈兵、好高务远。。。。。

当前电子工程师和学校学生所具备的毛病在这里曝露出来了。

以上所有对于这个三功能“简单”按键的回帖,目前没有一个能到60分。

劝那些想真正提高自己本事的朋友,要静下心,仔细全面做练习设计,贴上点有价值的东西,大家讨论。

测试环境如下:

main(viod)
{
    .........

    while
    {
        if (time_10ms_ok)            //每10ms执行一次,
        {
             time_10ms_ok =0;
             key = read_key();       //《====== 10ms读按键程序,根据返回键值,点亮不同的LED灯,测试按键操作是否正常
             if (key == k1)
                 //点亮A_LED,关闭C_LED和D_LED
             else if(key == k2)
                 //点亮A_LED,关闭C_LED和D_LED
             else if(key == k3)
                 //点亮A_LED,关闭C_LED和D_LED
         }
     }
}

有兴趣的朋友,补上read_key()函数。该函数读一个按键,返回单击、双击、长按、无按键4种情况。

}

网友:
首先请考虑和定义:单击、双击、长按、无按键4种情况的分类。比如,第一次短按后,马上按下键不放,这个情况算什么按键?

另外,每次按键过程中,按键按下和释放,都要考虑消抖,否则你的按键就会经常出现误动(读)。

最后,程序要简捷,合理,优化,方便调试。

网友:
“第一次短按后,马上按下键不放,这个情况算什么按键?”按我的理解应该算按两次键,第一次算单击,第二次算长按。

楼主:
回复 网友I:
小小按键,竟有那么多道道。可见---我深思去

网友:
回复 网友M:
“第一次短按后,马上按下键不放,这个情况算什么按键?”按我的理解应该算按两次键,第一次算单击,第二次算长按。

短按被取消了  执行长按啊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M:
“第一次短按后,马上按下键不放,这个情况算什么按键?”按我的理解应该算按两次键,第一次算单击,第二次算长按。

我认为是次双击
不过,做乙方习惯了,在现实中我会说
“甲方,你说算什么我就怎么做”

网友:
#define LONG_KEY_UP   1  //长按键松开500ms
#define LONG_KEY_DOWN 2  //长按键进行中
#define SINGLE_KEY   3   //单击完成(500ms无按键)
#define DOUBLE_KEY  4    //双击完成(可扩展N击)
#define NO_KEY   5      //无按键

#define KEYDOWN 1
#define KEYUP 0
//每10ms调用一次该函数
unsigned char ReadKey()
{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0;
        static unsigned int keydowncount=0;
        static unsigned int keyupcount=0;
        unsigned char keystat;
        keystat=ReadKey(); //读按键状态
        if(keystat==KEYDOWN)   //按下状态
        {
                if(keyupcount!=0)            //        松开有计数 说明正在等待的时候按下
                {
                        keyupcount=0;
                        flag=1;      //等待连击
                }
                keydowncount++;
                if(keydowncount>100)    //长按状态
                        return LONG_KEY_DOWN;
        }
        else    //松开状态
        {
                if(keydowncount>=5)   //有按下计数的时候才会启动
                        keyupcount++;
                if(keydowncount<5)  //防抖
                {
                        keydowncount=0;
                        return NO_KEY;
                }
                else if (keydowncount>=5&&keydowncount<100) //防抖成功而且 按下小于1s
                {
                        if(keyupcount>50)   //松开大于500ms
                        {
                                keydowncount=0;
                                keyupcount=0;
                                if(flag)    //等待双击标志位
                                        return DOUBLE_KEY;   //双击
                                else
                                {
                                        flag=0;  //等待双击失败
                                        return SINGLE_KEY;   //单击
                                }
                        }
                        else    //松开不到500ms
                        {
                                return NO_KEY;
                        }
                }
                else if (keydowncount>=100)  //按下大于1S
                {
                        if(keyupcount>50)   //松开500ms
                        {
                                keydowncount=0;
                                keyupcount=0;
                                flag=0;
                                return LONG_KEY;
                        }
                        else
                        {
                                return NO_KEY;
                        }

                }
        }

}

粗略的写了一下 上来接受板砖  “当前电子工程师和学校学生所具备的毛病在这里曝露出来了。”  受教了

网友:
“第一次短按后,马上按下键不放,这个情况算什么按键?”这里面其实隐含了什么情况才算一次按键触发事件的判断,有些人把按键按下去作为一次按键事件发生,有些人把按键抬起作为一次按键事件发生。我一般都是把按键抬起当做一次按键发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试验下。谢了朋友

网友:
围观一下

楼主是坛子里为数不多的牛人,想必是过多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楼主:
回复 网友Q:

什么意思这个是?

网友:
回复 网友M:
“第一次短按后,马上按下键不放,这个情况算什么按键?”这里面其实隐含了什么情况才算一次按键触发事件的判断,有些人把按键按下去作为一次按键事件发生,有些人把按键抬起作为一次按键事件发生。我一般都是把按键抬起当做一次按键发生的。

一次按键的事件发生在按下还是释放,应该考虑实际应用的需要。但不关如何选择,按键事件的发生,在整个按键过程中(包括按下和释放削抖的过程)只能定义出现一次。

对于一个普通的单次按键,还是定义在按下为好,通常在削抖后就可以作为按键事件发生了。
这样系统的反映及时,一旦系统有反映了,操作者会马上释放,而不会按更长的时间。在一些特殊的应用中,比如测试人的反映时间(8个LED随机亮一个,测试者马上按下对应的按键,测试反映的时间),如果是释放按键才算按键发生的话,测试时间就不准确了,因为包含了按下去的时间长短,而不是马上按下的时间。在此类的需求时,按键发生可以定义在按下削抖之前的。

而对于多功能的按键操作,比如长/短按键、连击等,第一次的按键发生只能定义在释放,但第2次的按键发生也需要根据情况定。比如一个只支持单次和双击的按键,第1次按键发生必需在按键释放,而第2次双击按键发生,则放在按键按下为好。

以上采用状态机的按键设计方法,都是很方便的。

========================================================
    把按键抬起当做一次按键发生,也不是不可以。但对于有些操作者,会造成系统不必要的延误,如果系统本身编写不完善会导致崩溃出问题。
    这些操作者往往是按下键后,看到反映(比如是设置时间过程,时间位加了1了),或听到按键提示音后,才释放按键。如果按键发生定义在释放,那么操作者就看(听)不到按键的反映,可能会一直按着按键不放,此时你的系统就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受教了。

网友I:
题目:多功能按键设计。利用一个I/O口,接一个按键,实现3功能操作:单击 + 双击 + 长按。
============================================================================
用户基本操作定义:
    1。短按操作:按键按下,按下时间<1s,属于一次短按操作
    2。长按操作:按键按下,按下时间>1s,属于一次长按操作

在正常0.5s内无按键操作为启始按键扫描条件下,扫描按键将产生以下3种按键事件:
    1。长按事件:任何1次出现的长按操作都属于长按事件
    2。单击事件:1次短按操作后,间隔0.5内没有短按操作
    3。双击事件:2次短按操作间隔时间<0.5s,则2次短按操作为1次双击事件,且2次短按都取消

特别操作情况定义:
    1。短按操作和长按操作间隔<0.5s,以及,长按操作和短按操作间隔<0.5s,均不产生双击事件
    2。连续n次(n为奇数)短按操作,且间隔均<0.5s,产生(n-1)/2次双击事件+1次单击事件
    3。连续n次(n为偶数)短按操作,且间隔均<0.5s,产生n/2次双击事件

对按键操作者的建议:
    由于按键的多功能性质,建议操作者每次在单击/长按/双击按键事件发生后,隔0.5s后再进行下一次的按键操作。因为在特别操作情况下,程序是保证按定义进行判断和处理的,主要是怕操作者自己记不清楚导致操作失误。

对软件设计者的要求:
    1。应该全面进行分析,给出严格定义和判断条件,如上所示。如果自己都不清楚,你的设计出的系统就不稳定,不可靠。
    2。在1的基础上,编写出符合要求的程序,并进行全面测试。

/*=============
低层按键(I/0)扫描函数,即低层按键设备驱动,只返回无键、短按和长按。具体双击不在此处判断。参考本人教材的例9-1,稍微有变化。教材中为连_发。
===============*/

#define key_input    PIND.7    // 按键输入口

#define N_key    0             //无键
#define S_key    1             //单键
#define D_key    2             //双键
#define L_key    3             //长键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unsigned char key_drive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 = key_state_0, key_time = 0;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key_return = N_key;

    key_press = key_input;                    // 读按键I/O电平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按键消抖和确认状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消抖与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time = 0;                   //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按键仍然处于按下,消抖完成,状态转换到按下键时间的计时状态,但返回的还是无键事件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此处完成和实现软件消抖,其实按键的按下和释放都在此消抖的。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key_press)
        {
             key_return = S_key;        // 此时按键释放,说明是产生一次短操作,回送S_key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
        else if (++key_time >= 100)     // 继续按下,计时加10ms(10ms为本函数循环执行间隔)
        {
             key_return = L_key;        // 按下时间>1000ms,此按键为长按操作,返回长键事件
             key_state = key_state_3;   // 转换到等待按键释放状态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 等待按键释放状态,此状态只返回无按键事件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
中间层按键处理函数,调用低层函数一次,处理双击事件的判断,返回上层正确的无键、单键、双键、长键4个按键事件。
本函数由上层循环调用,间隔10ms
===============*/

unsigned char key_read(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m = key_state_0, key_time_1 = 0;
    unsigned char key_return = N_key,key_temp;

    key_temp = key_driver();

    switch(key_m)
    {
        case key_state_0:
            if (key_temp == S_key )
            {
                 key_time_1 = 0;               // 第1次单击,不返回,到下个状态判断后面是否出现双击
                 key_m = key_state_1;
            }
            else
                 key_return = key_temp;        // 对于无键、长键,返回原事件
            break;

        case key_state_1:
            if (key_temp == S_key)             // 又一次单击(间隔肯定<500ms)
            {
                 key_return = D_key;           // 返回双击键事件,回初始状态
                 key_m = key_state_0;
            }
            else
            {                                  // 这里500ms内肯定读到的都是无键事件,因为长键>1000ms,在1s前低层返回的都是无键
                 if(++key_time_1 >= 50)
                 {
                      key_return = S_key;      // 500ms内没有再次出现单键事件,返回上一次的单键事件
                      key_m = key_state_0;     // 返回初始状态
                 }
             }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下面,根据程序分析按键事件的反映时间:
1。对于长键,按下超过1s马上响应,反映最快
2。对于双键,第2次按键释放后马上得到反映。
3。对于单键,释放后延时拖后500ms才能响应,反映最慢。这个与需要判断后面是否有双击操作有关,只能这样。实际应用中,可以调整两次单击间隔时间定义,比如为300ms,这样单击的响应回快一点,单按键操作人员需要加快按键的操作过程。如果产品是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时间不易太短,因为年纪大的人,反映和动作都比较慢。

   当然,上面两段可以合在一起。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可以方便的扩展为N击(当然,需要做修改)。可是最底层的就是最基本的操作处理短按和长按,不用改动的。至于双击,还是N击,在中间层处理。这就是程序设计中分层结构的优点。

测试代码环境如下: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定时器10ms中断服务
{
       time_10ms_ok = 1;
}

main(viod)
{
    .........

    while
    {
        if (time_10ms_ok)            //每10ms执行一次,
        {
             time_10ms_ok =0;
             key = key_read();       //《====== 10ms一次调用按键中间层函数,根据返回键值,点亮不同的LED灯,全面测试按键操作是否正常
             if (key == L_key)
                 ........//点亮A_LED,关闭B_LED和C_LED
             else if(key == D_key)
                 ........//点亮B_LED,关闭A_LED和C_LED
             else if(key == S_key)
                 ........//点亮C_LED,关闭A_LED和B_LED
         }
     }
}

=================================================

通过以上这个看似简单的按键,看在应用中如何变化,以及如何在实际产品中全面、可靠的进行设计。

=========================================================

lz,我这个老家伙完成你的作业,还行吗?

大家给打个分数,100分太满了,90分有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多谢马老师了。仔细研读下。

楼主:
是不是要加这个?return key_return;  我在琢磨下
/*=============
中间层按键处理函数,调用低层函数一次,处理双击事件的判断,返回上层正确的无键、单键、双键、长键4个按键事件。
本函数由上层循环调用,间隔10ms
===============*/

unsigned char key_read(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m = key_state_0, key_time_1 = 0;
    unsigned char key_return = N_key,key_temp;

    key_temp = key_driver();

    switch(key_m)
    {
        case key_state_0:
            if (key_temp == S_key )
            {
                 key_time_1 = 0;               // 第1次单击,不返回,到下个状态判断后面是否出现双击
                 key_m = key_state_1;
            }
            else
                 key_return = key_temp;        // 对于无键、长键,返回原事件
            break;

        case key_state_1:
            if (key_temp == S_key)             // 又一次单击(间隔肯定<500ms)
            {
                 key_return = D_key;           // 返回双击键事件,回初始状态
                 key_m = key_state_0;
            }
            else
            {                                  // 这里500ms内肯定读到的都是无键事件,因为长键>1000ms,在1s前低层返回的都是无键
                 if(++key_time_1 >= 50)
                 {
                      key_return = S_key;      // 500ms内没有再次出现单键事件,返回上一次的单键事件
                      key_m = key_state_0;     // 返回初始状态
                 }
             }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这里是不是要加上这句,因为不加这个,key = key_read();没有返回值吧,是不是这样

}

==================================================================
是漏掉了返回语句,谢谢提醒。
已经补上了。                        __machao__
==================================================================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想说什么,表达什么。
你说说天天都在用双击?是意思

鼠标双击,你没有用?

网友(2011-12-23):
慢慢的理解“真谛”

网友(2012-07-08):
引用 网友I:
题目:多功能按键设计。利用一个I/O口,接一个按键,实现3功能操作:单击 + 双击 + 长按。
============== ...

这个如何改成软件延时扫描,不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
楼主好象是不不爱动脑筋的人!

网友(2013-03-31):
对象分析很重要啊!!!

网友(2013-07-04):
引用 网友I:
这个DD就作为一个训练的题目吧,不是马上要“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吗,看看这些“精英”们有谁能给出漂 ...

马老师,您好,在百度文库看到你写的一个按键的单击、双击和长按功能的程序,觉得写的很好,用状态机的思想以前没用过。这个按键扫描程序是不是只可以实现扫描一个按键?如果要扫描两个按键,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 ...

左右互搏,击小弟弟,猜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2015-01-21):
引用 网友I:
浮躁、浮夸、纸上谈兵、好高务远。。。。。

当前电子工程师和学校学生所具备的毛病在这里曝露出来了。

马老师,若是把按键处理放在外部中断里,那么,利用定时器定时10ms来延时就做不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