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防水

楼主(2011-08-17):
各位大侠,直流无刷电机用于水下模型。。。。防水怎样解决?

网友:
参考一下潜水泵

网友:
用环氧树脂把怕水的地方封装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试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环氧树脂是固化剂吧。。。电机轴要转动啊,主要问题就是解决水从轴承流进电机,导致短路

网友:
樓主想潛水多少M?

网友:
电机外形不要局限于常规样子啊
况且电机也不一定怕水

网友:
以前玩过一个舰艇玩具,轴与电机通过联轴器连接,轴下水的那部分有个小箱,里面填满润滑膏

网友:
轴用机械密封,
外面加个防水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米之内,有好的方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o(╯□╰)o我找防水电机,找了N久都没找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我们初步想法也是这样,测试过程会漏,正在寻求更好的方案

网友:
把电机的绕组接线头用704硅胶封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我们初步想法也是这样,测试过程会漏,正在寻求更好的方案

我以前试在舰艇玩具上,用普通黄油,会漏水,后来换了乐泰的工业润滑膏,非常粘稠,短时间内可以不漏水
你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7293&extra=&page=1

网友:
回复 楼主:
各位大侠,直流无刷电机用于水下模型。。。。防水怎样解决?

1、选择好的轴承,防水轴承。
2、选择好油封圈,双油封的。

网友(2012-03-02):
这个真心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