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不错的文章)C#与Java之比较

楼主(2011-08-17):
C#与Java之比较
很多人说C#是微软用来和Java抗衡的武器,因为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惊人的相似
,尽管如此,两者不同的地方也很多,所谓“于细微处见差异”。那么两者的相似和区
别都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从今天开始,会从各个角度来对比C#和Java的特点,希望能对
正在学习、使用C#的朋友有所帮助。
1、C#和.NET平台的概貌
  2000年6月,微软发布C#语言和.NET平台。C#语言是一种强类型的,面向对象的语言
,它具有语法简单、表达力强的特点,而.NET平台则是构成微软的“.NET计划”的基石

  .NET平台的核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著名的通用语言运行机(Common Language
Runtime),虽然这个名词起得晦涩了点,不过大家可以拿它和Java的虚拟机来作比较,
二者完成的任务大致相同;另一方面就是一大堆通用函数库,这些库函数可以被多种语
言调用,并且通过编译都产生一种共同的中间语言(Intermediate Language),这种语
言也可以拿Java的字节码来类比,虽然完成的方式有些不一样。
2、C#和Java
  下面简单地把C#和Java的相似处列出来,虽然在这里我们重点讨论的是C#和Java的
不同点,但是了解一下二者的相同之处也是很有必要的。
  二者都编译成跨平台的、跨语言的代码,并且代码只能在一个受控制的环境中运行

  自动回收垃圾内存,并且消除了指针(在C#中可以使用指针,不过必须注明unsafe
关键字)
  都不需要头文件,所有的代码都被“包(package)”限制在某个范围内,并且因为没
有头文件,所以消除了类定义的循环依赖
  所有的类都是从对象派生出来,并且必须使用New关键字分配内存
  用对象加锁的方式来支持多线程
  都具有接口(interface)的概念
内部类
  继承类的时候不会以某种特定的访问权限来继承;
  没有全局函数或者常量,一切必须属于类;
  数组或者字符串都自带长度计算和边界检查;
  只使用“.”操作符,没有“->”和“::”;
  “null”、“boolean”和“bool”成为了关键字;
  任何变量均在使用前进行初始化;
  不能使用整数来返回到if条件语句中,必须使用布尔值;
  “Try”模块后可以有“finally” ;
3. 属性(Property)
  属性的概念对大家来说应该是很熟悉的,类成员函数可以自由地访问本类中的任何
属性成员。不过若要从一个类中去访问另一个类中的属性,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很多
时候我们使用Getxxx和Setxxx方法,这样看起来显得极不自然,比如用Java或者C++,代
码是这样的:
  foo.setSize (getSize () + 1);
  label.getFont().setBold (true);
  但是,在C#中,这样的方法被“属性化”了。同样的代码,在C#就变成了:
  foo.size++;
  label.font.bold = true;
  可以看出来,C#显然更容易阅读和理解。我们从这个“属性方法”的子程序代码中
,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
Java/C++:
public int getSize()
{
  return size;
}
public void setSize (int value)
{
  size = value;
}
C#:
public int Size
{
 get{return size;}
 set{size = value;}
}
  为了区分这种属性化的方法和类的属性成员,在C#中把属性成员称作“域(field)”
,而“属性”则成为这种“属性化的方法”专用的名词。顺便说一句,其实这样的属性
化方法在VB和DELPHI中是经常碰到的,在VB中它也就叫属性。
  另外,在C#中Get和Set必须成对出现,一种属性不能只有Get而没有Set(在Java和
C++中就可以只有Get或者只有Set),C#中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便于维护,假如要对某种属
性进行修改,就会同时注意Get和Set方法,同时修改,不会改了这个忘了那个。
4、对象索引机制(Indexer)
  C#中引入了对象索引机制。说得明白点,对象索引其实就是对象数组。这里和上一
节中的属性联系起来讲一下,属性需要隐藏Get和Set方法,而在索引机制中,各个对象
的Get或者Set方法是暴露出来的。比如下面的例子就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public class Skyscraper
{
 Story[] stories;
 public Story this [int index] {
  get {
   return stories [index];
  }
  set {
   if (value != null) {

    stories [index] = value;
   }
  }
 }
}
5. 指代(Delegate)
  指代这个玩意很特别,它有点象指针,但又不完全是,不过大家还是可以把它理解
为一种类型安全的、面向对象的指针。(什么是类型安全和面向对象就不用讲了吧?)
顺便提一句,有很多书上把Delegate翻译成代理,我觉得这样翻不够确切,翻译成“指
代”更恰当些,道理上吻合,并且还符合它的本来意思——微软本来就是用Delegate来
“取代指针”,所以叫“指代”,呵呵。
  说起指代,也许至今Sun还会对它愤愤不已,为什么呢?因为在Sun的标准Java中是
没有这个东西的,它是微软99年发布的MSVJ++6添加的“新特性”。为此,两家公司吵得
不亦乐乎,并且还专门在网上写了大量文章互相攻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只有
英文版)。
http://www.Javasoft.com/docs/white/delegates.html
http://msdn.microsoft.com/visualj/technical/articles/delegates/truth.asp
  话归正传,指代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具有了指针的行为,就好象
从Java又倒回到了C++。在C#中,指代完成的功能大概和C++里面的指针,以及Java中的
接口相当。但是,指代比起C++的“正宗指针”来又要高明一些,因为它可以同时拥有多
个方法,相当于C++里面的指针能同时指向多个函数,并且是类型安全的,这一点体现了
它的“对象”特性;而比起Java的接口来,指代高明的地方在于它能可以不经过内部类
就调用函数,或者用少量代码就能调用多种函数,这一点体现了它的“指针”特性。呵
呵,很有“波粒二象性”的味道吧?指代最重要的应用在于对于事件的处理,下一节我
们将重点介绍。
6、事件(Event)
  C#对事件是直接支持的(这个特点也是MSVJ所具有的)。当前很多主流程序语言处
理事件的方式各不相同,Delphi采用的是函数指针(这在Delphi中的术语是“closure”
)、Java用改编类来实现、VC用WindowsAPI的消息系统,而C#则直接使用delegate和ev
ent关键字来解决这个问题。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例子中会给大家举出声明、调用
和处理事件的全过程。
//首先是指代的声明,它定义了唤醒某个函数的事件信号
public delegate void ScoreChangeEventHandler (int newScore, ref bool cancel)
;
//定义一个产生事件的类
public class Game
{
 // 注意这里使用了event关键字
 public event ScoreChangeEventHandler ScoreChange;
  int score;
  // Score 属性
  public int Score
  {
   get {
    return score;
   }
   set {
    if (score != value)
    {
     bool cancel = false;
     ScoreChange (value, ref cancel);
     if (! cancel)
     score = value;
    }
  }
}
// 处理事件的类
public class Referee
{
 public Referee (Game game)
 {
  // 裁判负责调整比赛中的分数变化
  game.ScoreChange += new ScoreChangeEventHandler (game_ScoreChange);
 }
 // 注意这里的函数是怎样和ScoreChangeEventHandler的信号对上号的
 private void game_ScoreChange (int newScore, ref bool cancel)
 {
  if (newScore < 100)
   System.Console.WriteLine ("Good Score");
  else
  {
   cancel = true;
   System.Console.WriteLine ("No Score can be that high!");
  }
 }
}
// 主函数类,用于测试上述特性
public class GameTes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
 {
  Game game = new Game ();
  Referee referee = new Referee (game);
  game.Score = 70;
  game.Score = 110;
 }
}
  在主函数中,我们创建了一个game对象和一个裁判对象,然后我们通过改变比赛分
数,来观察裁判对此会有什么响应。
  请注意,我们的这个系统中,Game对象是感觉不到裁判对象的存在的,Game对象在
这里只负责产生事件,至于有谁会来倾听这个事件,并为之作出反应,Game对象是不作
任何表态的。
  我们注意到,在裁判类的Referee函数中,Game.ScoreChange后面使用了+=和-=操作
符,这是什么意思呢?回到我们定义ScoreChange的地方,可以发现ScoreChange是用ev
ent关键字修饰的,那么这里的意思就很明白了:ScoreChange是一个事件,而事件被触
发后需要相应的事件处理机制,+=/-=就是为这个事件增加/移除相对应的事件处理程序
,而且,并不是一个事件只能对应一个处理程序,我们还可以用这两个操作符为同一事
件增加/移除数个事件处理程序。怎么样?很方便吧!
  在实际应用中,和我们上面讲的(竞赛-裁判)机制很相近的系统就是图形用户界面
系统了。Game对象可以看作是图形界面上的小零件,而得分事件就相当于用户输入事件
,而裁判就相当于相应的应用程序,用于处理用户输入。
  指代机制的首次亮相是在MSVJ里,它是由Anders Hejlsberg发明的,现在又用到了
C#中。指代用在Java语言中的后果,则直接导致了微软和Sun之间对类和指针的关系产生
了大量的争论和探讨。有意思的是,Java的发明者James Gosling非常幽默地称呼指代的
发明者Anders Hejlsberg为“‘函数指针’先生”,因为Anders Hejlsberg总是想方设
法地把指针变相地往各种语言中放;不过有人在看了Java中大量地使用了各种类后,也
戏称Java的发明者James Gosling为“‘全都是类’先生”,真是其中滋味,尽在不言中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