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用LPC1788的吗?

楼主(2011-08-17):
向周立功拿了样片,用来做手持设备还是不错的!
120M的M3带SDRAM很是不错,还在做板不知道SDRAM能否跑到120M,手持上没找到这个指标,看到国外网站NXP的FAE回复说只能到80M,但仔细看了手册这个指的是静态存储器的指标,不知道坛友有多少人已经在搞了?出来冒个泡。。。

网友:
芯片性能好像不错,不过目前开发板和片子都还是天价。

网友(2011-09-20):
回复 楼主:

Flash若能够再大一些,就更给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我这里有几个LPC1788的样片,可以联系我QQ。1459557489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用,现在已经开发项目成功了

网友(2011-10-20):
LPC1788 还是很强大的。跑个MINI WIN CE 也不错的呵呵

网友:
请问各位:lpc1788开发板哪家好啊?我一直做X86下面的开发,自己买芯片做板不太现实,想找个厚道点的开发板练练,谢谢指教。

网友:
有人在1788上面跑过uclinux么?

网友(2011-11-22):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在用,现在已经开发项目成功了

请问【4楼】jzhqiu :你的板硬件是什么配置,有SDIO、CAN、LCD、以太、USB这些接口吗?
有的是什么文件系统和图形库?基于哪个开发工具做的啊?

网友:
在用着,LCD,SDRAM,USB,AD都用上了,SDRAM还是单芯片32bit位宽的。项目已经在用了,片子便宜,比2478便宜,性能强多了,跑120M时的耗电几乎比2478跑72M还小

网友C:
另外,NXP的EMC控制器可能有问题,无论是2478还是1788,使用SRAM时的数据带宽反而不如SDRAM,强烈建议用SDRAM,便宜,速度快,特别是在液晶项目中。我手头有两版,一版是使用SRAM,32bit布线,另一版使用SDRAM,同样32bit,同样的驱动参数,SRAM版驱动800*480很吃力,无法设置50hz以上的刷新率(花屏),SDRAM版驱动到60hz都无压力。

网友:
LPC1788FBD208的片子大部份人都跑的是UCGUI。

网友:
回复 楼主:
向周立功拿了样片,用来做手持设备还是不错的!
120m的m3带sdram很是不错,还在做板不知道sdram能否跑到120m,手持上没找到这个指标,看到国外网站nxp的fae回复说只能到80m,但仔细看了手册这个指的是静态存储器的指标,不知道坛友有多少人已经在搞了?出来冒个泡。。。

我将EMC设置为120M,可以正常读写NAND FLASH。回复【10楼】scutllc
另外,nxp的emc控制器可能有问题,无论是2478还是1788,使用sram时的数据带宽反而不如sdram,强烈建议用sdram,便宜,速度快,特别是在液晶项目中。我手头有两版,一版是使用sram,32bit布线,另一版使用sdram,同样32bit,同样的驱动参数,sram版驱动800*480很吃力,无法设置50hz以上的刷新率(花屏),sdram版驱动到60hz都无压力。

你在SDRAM中驱动的是24BIT的液晶吗?SDRAM的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2011-12-26):
回复 网友D:
我是用16bit色深的,SDRAM为32bit,设为和FCLK同一频率,只用72M就能驱动800*480*16bit色深到60HZ,系统运行速度比起40HZ时明显变慢,但尚能接受。如果FCLK设为120M,我估计800*600*24bit没问题。
如果用的是SRAM 32bit,即使FCLK设为120M,都没法驱动800*480*16bit到50HZ以上

网友:
SDRAM频率设置只能是两种,一种是CPU的时钟的一半,要不就是CPU时钟,但如果设置成CPU时钟那么最高就只能设置成80.,你般我们建议设置成CPU 120M 取CPU的一半,60M做SDRAM的时钟。

网友(2012-02-26):
这个芯片多少钱啊

网友E(2013-09-24):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LPC1788的总线控制。没有使用的引脚,可以作为普通的数字引脚或其他引脚使用吗?比如EMC_A16这个引脚我不使用,而当做普通IO(EMC_A0-A15作为总线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LPC1788的总线控制。没有使用的引脚,可以作为普通的数字引脚或其他引脚使用吗? ...

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

谢谢!!

网友(2013-11-28):
我们在百为LPC1788开发板上成功跑uclinux了

网友(2016-09-05):
引用 网友C:
另外,NXP的EMC控制器可能有问题,无论是2478还是1788,使用SRAM时的数据带宽反而不如SDRAM,强烈建议用SDR ...

请问,你在使用32bit的SRAM的时候,EMC的频率是多少呢?与SDRAM的频率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