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中立点总是飘来飘去, 这个怎么样可以是陀螺仪的中立点稳定呢 !?

楼主(2011-08-17):
陀螺仪的中立点总是飘来飘去,这个应该怎么样的处理呢?

看到别人用加速度标定,但是这个没有明白这个是什么原理?请大家解答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lz,我这有个加速度计的上位机传给你,是基于labview8.6的,180度以后不是很稳定,陀螺仪的你可以改一下
我也在做主控,可以QQ上交流一下

网友:
tmp_long   =  (int32_t)(IntegralNick / GyroAccFactor- (int32_t)Mean_AccNick);
我感觉这句是LZ最想要的,这句话,就好是加速度计对陀螺仪的俯仰进行补偿,
Mean_AccNick  = ((int32_t)Mean_AccNick * 1 + ((ACC_AMPLIFY * (int32_t)AdValueAccNick))) / 2L;
这句说明了Mean_AccNick的由来,它是平均了两次的值,最新的一次值是乘了ACC_AMPLIFY,这个值是为了让加速度的值和陀螺仪积分的值差不多大小,才能进行补偿,AdValueAccNick这个是从AD里采集的最新值
IntegralNick  = Reading_IntegralGyroNick;
这句解释了第一个里面的IntegralNick由来
Reading_IntegralGyroNick  += Reading_GyroNick - AttitudeCorrectionNick;
Reading_IntegralGyroNick是要将读出来的陀螺仪值减去温度漂移造成的姿态误差
Reading_GyroNick  = AdValueGyrNick - AdNeutralNick;
这句就是开始了,从AD读出来的陀螺仪值减去零点值

但我现在也有疑问了,既然是tmp_long的值要在即时融合里补偿陀螺仪,而且也限制在32内,但IntegralNick会不断变大,即时放着不动,那么tmp_long的值再怎么衰减也会越来越大,那还怎么补偿啊,可能是我理解有误,但这里实在是卡住了

网友:
暴发一下,不可否认MK很成功,但是一味的模仿,不动脑子,不学习相关的理论,可能最终只是多了一起“XX造飞机”而已

引用一“先知”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我这有个加速度计的上位机传给你,是基于labview8.6的,180度以后不是很稳定,陀螺仪的你可以改一下
主程序中的标尺要改成0.02,否则太大看不到动态图片 (原文件名:上位机成形版.rar)
我也在做主控,可以qq上交流一下

我的QQ:1135245312   或者我的邮箱:qiangandstrong@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暴发一下,不可否认mk很成功,但是一味的模仿,不动脑子,不学习相关的理论,可能最终只是多了一起“xx造飞机”而已
引用一“先知”的话:

理论与实践两手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在研究之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我这有个加速度计的上位机传给你,是基于labview8.6的,180度以后不是很稳定,陀螺仪的你可以改一下
主程序中的标尺要改成0.02,否则太大看不到动态图片 (原文件名:上位机成形版.rar)
我也在做主控,可以qq上交流一下

没有协议   怎么通信啊?

网友:
用串口,我晚上上线跟你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什么时候上线的啊    我要再晚上10:00以后都在的

网友:
中立点啊
说起来以前也是一直为这个问题烦恼。。。。

嘛,我是如此解决的
静止下,AD采样后串口传给电脑(大概1000个以上吧)
然后对这么多点做线性回归
就可以知道中立点了,而且中立点是个什么趋势(漂移?)也知道了。。。。。

嘛,不知大家是如何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在静止的状况漂移很小  只有当转过一定的角度,保持这个角度不变的情况下,就漂移大了!

网友(2012-02-18):
静止时的温漂能在算法上解决的很好吗?还是借助其他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