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数据接收问题?

楼主(2011-08-17):
最近使用CC1101无线收发,遇到个奇怪的问题,使用下面的函数读取第一字节时,必须用连续读方式才能读取正确是数据,否则总是读取数据为0xA4?

/**************************************************************************************
* FunctionName   : CCReadReg()
* Description    : 读寄存器
* EntryParameter : addr-寄存器地址
* ReturnValue    : 返回寄存器值
**************************************************************************************/
uint8 CCReadReg(uint8 addr)
{
    uint8 value;

        CC_Enable(0);                                                                                         // 片选使能
    while (CC_READ_MISO())
        {
            ;                                                                                         // 等待SO为低
        }

        CC_SEND_READ(addr | READ_BURST);                                                 // 发读单字节命令
        value = CC_SEND_READ(0);                                                         // 读寄存器
        CC_Enable(1);

        return value;                                                                                         // 返回读取值
}

把发送CC_SEND_READ(addr | READ_BURST);改为CC_SEND_READ(addr | READ_SINGLE);总是读取为0x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