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液晶tn、htn、stn的区别

楼主(2011-08-17):
大虾们,百度上查了,但是都不是很系统。。。求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TN型液晶显示器因技术层次较低,价格低廉,应用范围多在3英寸以下的小尺寸产品,而且仅能呈现出黑白单色及做一些简单文字、数字的显示,主要应用于电子表、计算器、简单的掌上游戏机等消费性电子产品

STN型液晶显示器较TFT型工艺简单,成品率较高、价格相对便宜,面向对比强烈与画面转换反应时间较快的商品,因此多应用于信息处理设备。如果在液晶面板前加一片彩色滤光片,则可显示多种色彩,甚全可达全彩化程度。此种产品多使用于文字、数字及绘图功能的显示,例如低档的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股票机和个人数字助理(PDA)等便携式产品。
TN
驱动方式:单纯矩阵驱动之扭曲向列型
视角大小:小(视角+30度)
画面对比:最小(画面对比在20:1)
反应速度:最慢(无法显示动画)
显示品质:最差
颜色:   单色或黑色
价格:   最便宜
适合产品: 电子表、电子计算机、各种汽车、电器产品之数字显示

STN
驱动方式:单纯矩阵驱动之超扭曲向列
视角大小:中等(视角+40度)
画面对比:中等
反应速度:中等(150msz)
显示品质:中
颜色:   单色及彩色
价格:   中等
适合产品:移动电话、PDA、电子辞典、掌上型电脑、低档显示器

网友:
STN半透是单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