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贴片电阻是不是金属膜电阻?

楼主(2011-08-17):
弱弱的问一句,如题~~

网友:
贴片的电阻都是金属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片大部分是用电阻浆烧结的陶瓷的。不是金属膜

1%和什么材料关系不大。

网友:
贴片就是陶瓷的。

网友:
一般的贴片电阻精度都很高,而且误差都在%1以内

楼主:
1%的是E-96系列的,应该是金属膜的吧

网友:
一般的贴片电阻都不是碳膜的, 好象也没有看见有金属膜的0805/0603/0402/0201电阻什么的,只有同原引线电阻去掉脚一样的贴片电阻有金属膜并有高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