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合成的技术:是否一定需要使用TTS软件?

楼主(2011-08-17):
受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之委托,帮忙开发一个停车场的收费系统。在网上搜寻了些资料,好像都是说用语音合成芯片做的,也有说需要TTS做,但是本人对语音合成芯片以及TTS技术知之甚少。语音合成芯片是不是就是我在flash里面输入“请交纳25元停车费”,然后把其输入到语音芯片,就可以播放出来?另外TTS合成技术是不是可以输出成为mps格式?希望知道这方面的大大们能够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TTS=text to sound
有现成的语音合成芯片(TTS芯片),直接通过UART或SPI把ASCII的字发给它,它就能变成声音读出来。
我用过一下北京语音天下的芯片,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A:
方法很多,用有DA输出的单片机外挂一个flash存语音数据一样可以搞定

网友:
如果语音少的话,直接用ISD的语音录音芯片,事先把几段语音分别录到芯片内部,然后根据需要播放某一段就行了。

楼主:
ISD的语音芯片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语音是很多的,毕竟停车场的收费是5的整数倍。
1楼:lemmy
北京语音天下的芯片,其发音性能以及价格如何?GPS现在买的这么便宜,不知道使用什么芯片来报音。
曾经想过使用MP3, 但是需要进行录音,也是不现实。

网友:
给你推荐个朋友公司的MP3模块。www.minicreate.net。串口控制的MP3模块,内置了NAND FLASH。

网友:
回复 楼主:
isd的语音芯片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语音是很多的,毕竟停车场的收费是5的整数倍。
1楼:lemmy
北京语音天下的芯片,其发音性能以及价格如何?gps现在买的这么便宜,不知道使用什么芯片来报音。
曾经想过使用mp3, 但是需要进行录音,也是不现实。

分段啊,零到九,十,百,千,万,肯定够你用了。打10086听系统怎么报剩余话费的。

网友:
听说有一种TTS软件, 是可以把文本内容转换成MP3的.

至于mp3方案嘛, 那就多了, 从山景, 建荣, 凌阳的廉价方案, 到君正, 瑞星微, 炬力, 安凯, 还有VLSI Solution的VS1053, STM32的mp3, 怎么玩都有.

网友(2012-09-07):
TTS,也是一个比较高深的领域呀。

网友B(2013-04-14):
TTS,最近也在搞语音,isd系列最高8k的采样率,不知道和6288发音哪个效果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ISD的语音芯片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语音是很多的,毕竟停车场的收费是5的整数倍。
1楼:lemmy
北京语音天下的 ...

TTS SYN6288 批量价格在30元左右,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贵。
当然目前做产品也很多人有便宜的方法,STM8S003F3(1.4元)+8M 25系列Flash(1元)+8毛钱的功放,就可以完成TTS 了。
听起来效果还不错。这个方案群里有讨论过,也有人做出成品模块在卖。个人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
如果语音信息不固定,并且变化很大的话,可以采用TTS的方案芯片,可供选择的就太多了,但是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音效不好,因为TTS最大的优点就是发音比较灵活,随意搭配,最大的缺点就是发音比较生硬,完全和真人录音的没法比。
如果语音信息是固定的话,建议采用预先录制好的方式去播,这样的话,声音效果就可以按需选取了.您可以联系我,我专业做这块,或许能给您一些意见。Q:140540251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TS SYN6288 批量价格在30元左右,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贵。
当然目前做产品也很多人有便宜的方法,STM8S00 ...

看上去不错,哪有的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不错,哪有的买?

淘宝有卖的, STM8 + FLASH+ 功放,到淘宝找找。

网友:
可以直接买一个语音合成模块的,方便

网友(2014-05-20):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卖的, STM8 + FLASH+ 功放,到淘宝找找。

暂时未找到能否发个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多,用有DA输出的单片机外挂一个flash存语音数据一样可以搞定

不知道stm32能否做出那种芯片的效果?

网友E(2015-04-25):
不知道楼主现在选用的什么语音方案,目前想找个声音效果好点的语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现在选用的什么语音方案,目前想找个声音效果好点的语音方案 ...

可以看看我们的方案,声音效果绝对好,逼近电脑播放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ISD的语音芯片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语音是很多的,毕竟停车场的收费是5的整数倍。
1楼:lemmy
北京语音天下的 ...

绝对可以用ISD的芯片,十,百,分开录,然后再录123456789就行了,妥妥的,播放的时候组合着调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TS,最近也在搞语音,isd系列最高8k的采样率,不知道和6288发音哪个效果好! ...

最高12K,不是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