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0仿真软件中的示波器为什么只能显示1.28秒的时间的图形?能调时间吗??

楼主(2011-08-17):
multisim10仿真软件中的示波器为什么只能显示1.28秒的时间的图形?能调时间吗??
因为需要看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图形,发现在1.28秒的时候就调回原点重新绘图了!!!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multisim仿真有时候会有一些很蛋疼的问题。各种无缘无故error,更有甚者,报错了之后,选择自动修复,系统居然不能重现错误,然后用户点一下开始仿真,又报错!

楼主:
我倒是没遇到太严重的问题 ,就是有些效果没有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