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计跟随器仿真的疑惑

楼主(2011-08-17):
普通的射极跟随器如图0,在负载很小的时候,会有削波现象。
推挽型射极跟随器如图1,输入信号在0V附近时会发生晶体管失真现象。
改进后的推挽型射极跟随器如图2,理论上应该避免开关失真并有一个漂亮干净的波形出来,可我在仿真时,不但有削波现象,而且仿真几秒后输出波形还有震荡现象发生,哪位大侠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在Q1的射级,Q2的集电极对称地加两个20欧姆电阻试试,两个电阻的中心再接电容到输出

楼主:
20欧还是会有削波如图4,100欧可以如图5,但是加电阻会使输出电压变小

楼主:
另外当我的输入信号小于3Vp时是没有削波现象的如图6:

我不明白为什么输入信号大的时候会有削波,还会有震荡?

网友:
根源在于: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推挽电路。
加电阻使输出电压变小是因为分压;

楼主:
不是推挽电路?

网友:
1.当上面的三极管截止的时候,下面的三极管不能作为一个电源给负载供电,从而无法实现跟随,从而失真。
负载电压的变化是对于7.5V为中心的电压变化。而标准的推挽不是这样的,那是正负电源供电。
2.二极管导通压降太大,为1V,静态工作点状况下,两个二极管无法导通,导致电容两侧的电压变化无法传递到三极管基极,加那两个电阻之后会改善这个情况,但没改善掉第一个问题。
以上就是原因,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