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si4432调试程序

楼主(2011-08-17):
msp430的si4432调试程序
/*
* Copyright (c) 2011,
* All rights reserved.
*
* 当前版本:1.0
* 作者:534117529
* 开始日期:2011年8月10日
*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string.h>
#include"uart0.h"
#include"spi.h"
#include"rf443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ampOn P1OUT|=BIT1
#define LampOff P1OUT&=~BIT1
#define btn_press (P1IN&BIT0) //p1_0口为按键输入口
//-------------------------------------------射频芯片相关定义--------------------------------
unsigned char         RF4432_RxBuf[RF4432_RxBuf_Len];
unsigned char         RF4432_TxBuf[RF4432_TxBuf_Len]={0x30,0x31,0x32,3,4,5,6,7,8,9};
unsigned char    A[RF4432_TxBuf_Len];
/////////////////////////////////////////////////////////////////
//                RF4432_SDI=1;                //SPI数据输入
//                RF4432_SCLK=1;                //SPI时钟输入端口
//                RF4432_SEL=1;                //SPI片选
//                RF4432_SDI=0;                //SPI数据输入
//                RF4432_SCLK=0;                //SPI时钟输入端口
//                RF4432_SEL=0;                //SPI片选
////////////////////////////////////////////////////////////////////
void init_Device(void)
{
  P1DIR|=BIT1;//LED口的方向
  InitUART();
  SPI_Init();
  RF4432_Init();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unsigned char i;
        LampOn;
        init_Device();
        UART_Send_Str("初始化完毕....\n");
        RF4432_SetRxMode();         //设置成接收模式
        UART_Send_Str("模块处于接收状态....\n");
        while(1)
        {
                if(RF4432_RxPacket())
                {
                        RF4432_ReadBurestReg(FIFO_ACCESS,RF4432_RxBuf,RF4432_RxBuf_Len);
                        for(i=0;i<RF4432_RxBuf_Len;i++)
                        {
                                UART_Send_Byte(RF4432_RxBuf);        //向串口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delay_10us(10);
                        }
                        RF4432_SetRxMode();        //设置成接收模式
                         UART_Send_Str("成功接收完毕,恢复到接收状态....\n");
                }

                LampOn; delay(50) ;LampOff;delay(50) ;
                if(btn_press==0)
                {
                     while(btn_press==0);
                     UART_Send_Str("按键被按下,开始发送....\n");
                      RF4432_TxPacket();
                      RF4432_SetRxMode();        //设置成接收模式
                     UART_Send_Str("发送完毕,恢复到接收状态....\n");
                }

       }
}

楼主:
完成程序正在调试,改天再上传...

网友(2011-10-18):
楼主,求430程序啊!

楼主(2011-11-17):
欢迎加入我创建的单片机技术交流群,群号:92381027
无论你是擅长51,avr还是msp430单片机的,用c语言编程都是相通的,欢迎加入。相互学习

网友:
我的程序为什么接受不到数据呢?有发送中断,却等不到接受中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请高手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