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东西有可能做成腰推得模型灰机吗?

楼主(2011-08-17):
就是这东西

网友:
有人看懂楼主的意思吗?

网友:
ls, lz想御剑飞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人看懂楼主的意思吗?
没看懂...

网友:
这种东西有可能做成遥控的模型飞机吗?

网友:
可以的,    玩航模的有一种经典的说法:  只要动力够劲,门板或衣柜都能飞得起来.

网友:
楼主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楼主:
剑身做翼身融合的机身发动机装在中间剑柄做副翼不知道可以飞不可以好像机翼小点不知道能不能产生足够升力

网友:
可以,航模不限形状。只要推重比大于1就行。最好推重比达到2以上。
但前提是重心位置要合适,这得慢慢试出来。
另一个问题是飞上去后姿态判断不容易,遥控者不好反应控制。

楼主:
大胡子叔叔这东西就像网上卖的70块钱的那种F15一样哦两个舵,我买了个F15飞了一次就摔坏了。还有这东西是不是需要有垂直安定面呢?

网友:
像这种东西。肯定要上涡喷。先准备2w元钱吧

楼主:
就像一般的F15一样没多重我就是担心翼面过小飞不起来

网友:
楼主你要飞剑插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像一般的f15一样没多重我就是担心翼面过小飞不起来

可以做把匕首嘛
以前在《航空模型》上,看老外做过一个模型飞机,叫“邮差”,就是一张木板,上面立个小人,屁股上装电机,飞行盘旋都没问题
只不过起飞条件很苛刻,需要投掷给个初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胡子叔叔这东西就像网上卖的70块钱的那种f15一样哦两个舵,我买了个f15飞了一次就摔坏了。还有这东西是不是需要有垂直安定面呢?

安定面肯定要。不要垂尾上天根本不受控制。
升力大小没关系,只要你的推重比达到2,好飞得很。但舵面或者舵量要够是前提。
你的F15怎么摔的?

网友:
玩游戏玩得。。。。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F15首次飞行就摔了,刚飞起来油门加的太大了飞的太快舵好像不受控制了我手一慌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直接从天上俯冲今玉米地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的f15首次飞行就摔了,刚飞起来油门加的太大了飞的太快舵好像不受控制了我手一慌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直接从天上俯冲今玉米地里了。

修修还一样的飞。。。

网友:
苏联专家说过:只要动力足,板砖飞上天,可专家没说板砖能飞的稳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要动力足 板砖都能上天

网友:
回复 网友E:
苏联专家说过:只要动力足,板砖飞上天,可专家没说板砖能飞的稳
回复 网友F:

只要动力足 板砖都能上天
关于“板砖......飞的稳”,
如果想不出简单解决办法了,还可以去研究“算法”,
板砖终究也是能飞的稳的.

网友:
这是神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