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三极管是否可用

楼主(2011-08-17):
请问一下,在不知道三极管型号的情况下如何用万用表测试其是否可用,谢谢

网友:
是将万用表调至电阻挡的R×1k挡,先用红表笔放在三极管的一只脚上,用黑表笔去碰三极管的另两只脚,如果两次全通,则红表笔所放的脚就是三极管的基极(B)。如果一次没找到,则红表笔换到三极管的另一个脚,再测两次;如还没找到,则红表笔再换一下,再测两次。如果还没找到,则改用黑表笔放在三极管的一个脚上,用红表笔去测两次看是否全通,若一次没成功再换。这样最多测量12次,总可以找到基极。三极管只有两种类型,即PNP型和NPN型。判别时只要知道基极是P型材料还N型材料即可。当用万用表R×1k挡时,黑表笔代表电源正极,如果黑表笔接基极时导通,则说明三极管的基极为P型材料,三极管即为NPN型。如果红表笔接基极导通,则说明三极管基极为N型材料,三极管即为PNP型。

网友(2011-10-20):
补充一下,如果万用表是数字万用表的话,红表笔是正极,黑表笔是负极,正好和指针式万用表的表笔正负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