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的浮点运算和强制转换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1-08-17):
程序挺简单,通过按键每次增加/减少0.1,控制D/A的输出,并在12864上显示当前D/A输出,下面是main函数里的while循环部分。通过仿真我发现,这每次加/减0.1,实现上每次加上或减去的是一个比0.1要稍大的浮点数,当增加到2然后过渡到0,再从0回到2,一直往下减的时候,我就哭爹了,每次减到1.7时液晶就直接跳到1.5,没有1.6,而D/A输出的却是1.6,我把鼠标放到“i”上观察到的是1.5999几,具体记不清了,然后放到“V_Temp”上观察到的是15,按理说强制转换后这正常,可为什么在1.7之前它们又是一样呢?困惑啊!!!
程序如下:
while(1)
    {

     //   DA_IN(Volt_Data(IN_2048,i));    //选用内部基准2.048V

       DA_IN(Volt_Data(IN_1024,i));    //选用内部基准1.024V
       V_Temp=(int)(i*10);
       Vout[0]=V_Temp/10+'0';
       Vout[1]='.';
       Vout[2]=V_Temp%10+'0';
       Disp_HZ(0x80,Vout,2);
       switch(P1IN&0x0f)
       {
          case 0x0e:
                     do
                     {
                     }while((P1IN&0x0f)!=0x0f);
                     if(i<2)
                      i+=0.1;
                     else
                       i=0;
                     break;

          case 0x0d:
                      do
                      {
                      }while((P1IN&0x0f)!=0x0f);
                      if(i>0)
                        i-=0.1;
                      else
                        i=2;
                      break;
       }

网友:
别用浮点数不就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浮点的话,程序与界面显示就没办法达到直观了,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啊

网友:
无语,放大10倍,用整数。显示的时候分别取出个十百千位,自己定好哪一位是小数位

网友:
"困惑啊"

you never took numerical analysis in college.

or your programming teacher sucks.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你注意到没,在送到液晶显示时,我已经放大了十倍

回复 网友C:

昨晚和同学讨论下,发现自己写程序时走入了误区,根本就不应该用浮点型变量i,也不该通过强制转换将浮点型转成整型,这个思路就有问题,就像2楼说的,尽量别用浮点数,我这块完全可以通过暂时的整型转浮点型来实现。这个也不能说老师差劲,自己当时就不怎么听课,快考试才拿本书看看,嘿嘿

网友:
浮点数也有精度啊,怎么不四舍五入?V_Temp=(int)((i+0.5)*10);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这样也不错,当时就关注1.799几扩大10倍强制转换后是18,1.599几扩大十倍强制转换后却是15去了,其实换一个思路就好了

网友:
楼主去了解下浮点数到底是怎么存储的就会很明白

网友:
问题能解决,不用浮点数即可。,
但是我也不懂为什么1.799扩大10倍强制转换后是18,1.599扩大十倍强制转换后却是15了???

网友:
同意LS,浮点数是有精度限制的。

LZ运行下:for(f=1.0999999; f<2.0; f+=0.1);
就会发现f值每次自增 0.10000002 ~ 0.10000003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刚稍微看了一下,明白了为什么加/减0.1,加/减的是一个比0.1稍大的数,可是却依然不懂“1.799几扩大10倍强制转换后是18,1.599几扩大十倍强制转换后却是15”,大虾能否再给我讲讲?

网友:
D/A = 1.599x时,i = 1.5999999x;截尾取整后显示 1.5
D/A = 1.799x时,i = 1.8000000x;截尾取整后显示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