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会上见到的神奇的空气放大器与压缩空气制冷

楼主(2011-08-17):
今天展会,见到空气放大器,跟压缩空气制冷,挺神奇的,上图,不过照片看不明显

这个铝块不大,从这个缝里出来后风变得非常非常大,介绍人员说这个封宽10um,用手接近的时候感觉被吹的比较难接近,可以想象风有多大,但是管道上的压力表显示的压力并不大,所以比较神奇,介绍说可以做工业场合吹扫,

这个是压缩空气制冷,吹出来的冷风再被下面空气放大器产生的大风吹散开,比空调舒服

这个是压缩空气制冷的近照,可以看到上面结霜,用手摸了,感觉很冰

网友:
空气压缩制冷? 不就是为了救助詹姆斯·A·加菲尔德而被制造的第一台空调么?

楼主:
以前听说过,没想象这么神奇,这次是现场见到,并且手摸了,感觉挺神奇的,

网友:
压缩空气?按能效来说也不大啊,

网友:
液化制冷?

网友:
第一个原理是射流的原理,和飞机机翼的原理是一样的
流速高,压力小,如果在压缩段开个小口,连空气都会被倒吸进去

网友:
第三张图   不用电机带 就能压缩空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缩空气膨胀的时候会吸热,

压缩压缩空气时会放出大量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压缩空气膨胀的时候会吸热,
压缩压缩空气时会放出大量热。
正正解:
压缩空气膨胀的时候会吸热,——一个高压气瓶,打开阀门让它放气,一会儿出气口周围就会结霜。

网友:
没有用的,

会结霜只是主观感觉,只是表达局部温度低, 并不代表整体冷量大.

更关键的是能效比太低.

吹着“比空调舒服”的说法纯属主观偏见.    感觉不到有风的“降温”才是最让人舒服的(同样也不等于空调最优).

网友:
2图上的蓝色的是什么东西?不会是液氮吧?

网友:
非廣告

壓縮空氣致冷

http://www.racktech.cn/content.asp?id=146&typeid=0601

网友:
深蓝色的后部排出热空气吧!va。。。管?

网友:
感觉不是什么有用的东东

网友:
又是一高科技?能D吗?

网友:
有点神奇,不太信

网友:
主要看能效

网友:
用空气作为热机的工作介质,压缩放热,扩散吸热,这样的反转热机纯粹是胡闹。

用氟利昂或者类似工作介质,搬移热量的总体效率若是30%左右,用压缩空气作介质的效率应该连10%都不到。

如果不是压缩空气介质效率太低,那些使用有害环境的氟利昂的厂家就都是一群大傻瓜。所有科学家加到一起都不如几个傻B民科。

网友:
哪里去弄压缩空气?感觉这样是很蛋疼的做法啊

好比“电力带动电动机运转-->电动机带动发电机-->发电机对外供电--|”
                      |——————————<--———————————|

这种想当然的永动似的

网友:
出风口小了压力就大了,流量变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里去弄压缩空气?感觉这样是很蛋疼的做法啊
好比“电力带动电动机运转-->电动机带动发电机-->发电机对外供电--|”
                      |——————————<--———————————|
这种想当然的永动似的

跟你说的完全是两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空气作为热机的工作介质,压缩放热,扩散吸热,这样的反转热机纯粹是胡闹。
用氟利昂或者类似工作介质,搬移热量的总体效率若是30%左右,用压缩空气作介质的效率应该连10%都不到。
如果不是压缩空气介质效率太低,那些使用有害环境的氟利昂的厂家就都是一群大傻瓜。所有科学家加到一起都不如几个傻b民科。
现场演示有给钻头铣刀等工具降温,不用冷却液,这点在一些特殊加工过程中比较方便,跟效率无关,既然没普及,肯定是有局限性的,99%是因为不够经济,再一个,这个跟民科完全两码事,只是一种特殊行业使用的工具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E:
深蓝色的后部排出热空气吧!va。。。管?
看宣传资料上示意图貌似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用的,
会结霜只是主观感觉,只是表达局部温度低, 并不代表整体冷量大.
更关键的是能效比太低.
吹着“比空调舒服”的说法纯属主观偏见.    感觉不到有风的“降温”才是最让人舒服的(同样也不等于空调最优).
同样的温度个人觉得有微风的环境比感觉没风的环境舒服些,个人感觉本来就是主观,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D:
用空气作为热机的工作介质,压缩放热,扩散吸热,这样的反转热机纯粹是胡闹。
用氟利昂或者类似工作介质,搬移热量的总体效率若是30%左右,用压缩空气作介质的效率应该连10%都不到。
如果不是压缩空气介质效率太低,那些使用有害环境的氟利昂的厂家就都是一群大傻瓜。所有科学家加到一起都不如几个傻b民科。
现场演示有给钻头铣刀等工具降温,不用冷却液,这点在一些特殊加工过程中比较方便,跟效率无关,既然没普及,肯定是有局限性的,99%是因为不够经济,再一个,这个跟民科完全两码事,只是一种特殊行业使用的工具而已。

应该是工厂里比较适用,很多厂里会装几台大功率的气泵,压缩空气不用愁

网友:
那个空气放大器,叫做风刀,以前显像管时代,生产线上常要用它把管面上清洗后的水什么的吹干净,很早就有了,我记得199几年做生产线第一次见到,那时从小日本进口的,一把500长的,1万多RMB。制冷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1-11-15):
空气压缩机的噪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