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避障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本人菜鸟,想做一个简单的超声波避障小车,就在超声波测距里面稍作修改,但是有些问题不知道出在什么地方。。。。

#include <reg52.h>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Tx  = P3^3; //产生脉冲引脚
sbit Rx  = P3^2; //回波引脚
uint distance[4];  //测距接收缓冲区
uchar flag,outcomeH,outcomeL,i;  //自定义寄存器
bit succeed_flag;  //测量成功标志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20us();
// void pai_xu();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uint distance_data,a,b;
   uchar CONT_1;
   i=0;
   flag=0;
    Tx=0;       //首先拉低脉冲输入引脚
    TMOD=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16位工作方式
    TR0=1;         //启动定时器0
   IT0=0;        //由高电平变低电平,触发外部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0

while(1)         //程序循环
    {
         EA=0;
         Tx=1;
         delay_20us();
         Tx=0;         //产生一个20us的脉冲,在Tx引脚
         while(Rx==0); //等待Rx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succeed_flag=0; //清测量成功标志
         EX0=1;          //打开外部中断
         TH1=0;          //定时器1清零
         TL1=0;          //定时器1清零
         TF1=0;          //
         TR1=1;          //启动定时器1
         EA=1;

      while(TH1 < 30);//等待测量的结果,周期65.535毫秒(可用中断实现)
          TR1=0;          //关闭定时器1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if(succeed_flag==1)
         {
           distance_data=outcomeH;                //测量结果的高8位
           distance_data<<=8;                   //放入16位的高8位
             distance_data=distance_data|outcomeL;//与低8位合并成为16位结果数据
            distance_data*=12;                  //因为定时器默认为12分频
           distance_data/=58;                   //微秒的单位除以58等于厘米
         }                                      //为什么除以58等于厘米,  Y米=(X秒*344)/2
                                                   // X秒=( 2*Y米)/344 ==》X秒=0.0058*Y米 ==》厘米=微秒/58
    if(succeed_flag==0)
           {
            distance_data=0;                    //没有回波则清零

           }

           distance=distance_data; //将测量结果的数据放入缓冲区
            i++;
             if(i==3)                                                                                                    //检测四次
               {
                 distance_data=(distance[0]+distance[1]+distance[2]+distance[3])/4;                  //取均值
              pai_xu();                                                                                                    //四个数据从小大大排序
           distance_data=distance[1];                                                                                                    //取第二个值
}
           }

//我在这里添加L298控制两个直流电机的条件输出,比如:
if(distance_data<50)
{  P2=0x7f;
   delay_20us(**);
.....
类似先后退,再转向,后前进的指令
为什么小车反应不过来呢?是超声波模块不行,还是程序本身有错误?请高手指点!谢谢谢谢!
如果哪位好心朋友有类似程序的话,可否发一个?我先调试一下是不是我的硬件问题,不胜感激!

//我在这里添加L298控制两个直流电机的条件输出,比如当距离小于10厘米时,后退、转向、继续前进;为什么存在延迟,还很严重,有时候撞到障碍过几秒才后退,是什么原因呢?

  }

//***************************************************************
//外部中断0,用做判断回波电平
INTO_()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是0号
{
     outcomeH =TH1;    //取出定时器的值
     outcomeL =TL1;    //取出定时器的值
     succeed_flag=1;   //至成功测量的标志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

void delay_20us()                                   //延迟
{  uchar bt ;
    for(bt=0;bt<60;bt++);
}

网友(2012-04-26):
怎么没有人关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