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测速的精度

楼主(2011-08-18):
请问从370C的$GPRMC中得到的速度值是GPS通过多普勒效应得到的还是2次位置间的距离除以时间得到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如果是利用多普勒效应的话,是不是只要有1颗卫星的信号就可以了? 用这个模块做一个测速计可行吗?

网友:
貌似电子狗的测速就不是很精确。
再有,车内的仪表的准确率也是值得考虑的.

网友:
需要速度在10km/h以上GPS输出的速度才靠谱

车上的仪表好像是比实际快点, 貌似是有规定的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我们做试验的仪器用的是多普勒原理测速的,不然精度达不到那么高。不晓得模块用的哪种方式,不过从价钱来看估计是算两点距离的,我们那个仪器二十几万呢,模块才几十块钱。不过我也拿不准,请专业的师傅来上个课

网友:
不应该是多普勒测速的,地面的这点速度产生的多普勒效应相对卫星本身运动产生的多普勒效应太小。肯定是用两次的位置差值计算的速度。

网友A(2013-08-02):
多普勒效应 +>  指标 可达:
速度测量范围:0.1km/h—500km/h
速度测量精度:0.1 km/h
速度测量分辨率:0.01km/h
位移测量范围:0—100k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普勒效应 +>  指标 可达:
速度测量范围:0.1km/h—500km/h
速度测量精度:0.1 km/h

那就是说GPS中的速度信息是通过多普勒效应得出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GPS中的速度信息是通过多普勒效应得出的了

经纬度 时间  算出来的。。

网友(2013-09-10):
速度低的时候,不是很准确,看你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