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微风吊扇,电机驱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8-18):
请教市面上很便宜的蚊帐内微风吊扇,电机驱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调速器的成本会有多高?

网友:
同问呀,曾经试图修理N个这样的小风扇,一直都不懂。。。

还有,怎么控制开机时的方向的?

网友(2011-10-15):
转子固定的相间磁极由磁铁组合而成,定子相间磁极由线圈和交叉的衔铁组成,通电向两个方向都可以转动(由初始位置决定),用扭簧给一个方向增加阻力,迫使它定向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