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RTGUI问题:radiobox的item为中文时显示不正确,0.4beta2的combobox执行destroy会引

楼主(2011-08-18):
如题,rt-thread 0.4 beta2,STM32F103VC平台,想用radiobox或combobox做一个多选项,但都有问题,想求证一下是否是bug.
radiobox的item是英文时一切正常,如果是中文,首先选项间的空白太大,其次是如果radiobox宽度不够宽,则后面的选项不会显示,要用手点击后才能显示,而且更改选项后刷新有缺陷,那个圆圈显示不全。
combobox应该是新加入的,发现执行destroy时会引起hard fault,另外如果item比较少,下拉列表有几行空行,不太美观,希望能改进。

网友:
请给出图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给出图来

直接在硬件上调试的没有截屏工具,只能用手机拍几张:

combobox列表下面有几行空白 (原文件名:C360_2011-08-18 10-04-28.jpg)

当item为中文时,rect宽度如果不够款radiobox不显示全 (原文件名:C360_2011-08-18 10-11-46.jpg)

只有点击后才显示 (原文件名:C360_2011-08-18 10-11-54.jpg)

而且前面的圆圈会缺口 (原文件名:C360_2011-08-18 10-12-07.jpg)

网友:
1. radiobox,应该是你设置的rect太小了,你试试加大;
2. combobox,下拉框大小更改今天补上;destroy时会引起hard fault,感觉不应该,今天我也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radiobox,应该是你设置的rect太小了,你试试加大;
------------------------------------------------------
我也知道是设置的rect太小,但是由于屏幕本来就小,这按理说这个rect大小够显示这个radiobox了的,只是高度小了点,但高度小倒不会使它显示不全,宽度就会影响,且那么多空白,要是能适当调整一下就好了,要不320px宽的屏幕都显示不了3个选项,这样radiobox的用途就有点鸡肋了啊

楼主:
另外radiobox那个框没有对齐,跟踪发现是rtgui_dc_draw_rect的原因:

void rtgui_dc_draw_rect (struct rtgui_dc* dc, struct rtgui_rect* rect)
{
        rtgui_dc_draw_hline(dc, rect->x1, rect->x2, rect->y1);
        rtgui_dc_draw_hline(dc, rect->x1, rect->x2, rect->y2 - 1);//这里rect->y2为什么要-1呢?

        rtgui_dc_draw_vline(dc, rect->x1, rect->y1, rect->y2);
        rtgui_dc_draw_vline(dc, rect->x2 - 1, rect->y1, rect->y2);/这里rect->x2为什么要-1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