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玩玩风火轮LED,全彩,电路打样去了,抽空写了个取模软件,只会QT还用的不好,各位请笑纳,

楼主(2011-08-18):
qt用的不好,软件真是硬憋出来的,各位见笑了
电路LED全彩驱动已经设计完毕,还没设计主控,打算用stm32+flash,
上图:

软件:

补充:ourdev上已经有大神 eastboy 搞过旋转取模软件了,我向他请教过,他用vb写的,软件很好,我借鉴了一些思想

超过100楼上qt工程源码,毕竟软件浪费我不少时间,珍惜劳动成果

网友:
这个不知道单车要踩多快才看的到图像,,,能不能多做几条,比如说4条,按照90度一个,放在一个车轮上,这样慢速骑行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图片了。

网友:
这个是要顶的!

网友:
不知道什么是风火轮-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装车上的,买个车就知道了。

网友:
顶一个,广场上的大屏幕;

取模软件功能增强一些,骑车速度快些,应该可以播放动画呢??

网友:
动画就算了,骑那么快,别人也看不到啊,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非常强!顶一下

网友:
没用过三色led。想问问楼主,如果想让led-D1为红色,led-D2为蓝色,是不是OUT1,和OUT2都为低电平;

那么led的正输入端,MOS管那块怎么控制的?两种颜色不是相互影响了么?

网友:
这个得顶一顶。一直像做一个玩玩。

网友:
难道是一个一个点亮的,不是一排一起点亮?一排一起点亮是不是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都没限流电阻。

回复 网友B:

分时控制,不是同时的。

网友:
没搞明白取模方式,也是旋转的吗?放车轮上应该旋转取模更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搞明白取模方式,也是旋转的吗?放车轮上应该旋转取模更好吧?

俺也这样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计3条,车子速度5米应该就可以
回复 网友E:

用DM132,或者mbi5031这类驱动芯片控制,当然不用限流电阻
dm132,16路独立PWM横流驱动芯片,就是专门驱动LED大屏幕的,不需要限流电阻

回复 网友F:

当然是旋转取模,具体看软件,先上后下或者先下后上,顺时针或者逆时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时送各自亮度,先送r,选通r灯,再送g,选通g灯,最后送b,选通b灯。这样下去
前期已经做实验,这样混合出来的彩色也不错,主要是省驱动芯片
切换速度保证在车轮转动时看不出是分时驱动就可以,大约在1Khz切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楼主,在本坛看过国外的自行车上那种动画,效果很好.不知做一个这个东西要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了国外的,,成本确实不低
我想做做看,效果很好的话会考虑商业化的。当然,部分下位机的代码可能不开源,不过相信坛子里的人绝大部分都会写下位机的程序

QT我用的不熟,程序中间出了很多可笑的错误,c++没过关啊

贴个国外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1MDIxMzAw.html

网友:
最近对这个很感兴趣,希望楼主能早日公布,谢谢了~~~先标记下

网友:
嗯,跟楼主步后!九月份后开始,楼主加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问下电源怎么解决,电池吗?能不能搞一个自发电的?

网友:
好东东,盖楼!

网友:
这个要顶,一直也想做个风火轮

网友:
求效果图~

网友:
回复 网友H: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083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小崔&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源电池
前几天测试灯的电流,在普通发光亮度下,晚上亮度可以,r=1ma,g=0.4ma,b=0.4ma
三个灯加起来是1.8ma,一个LED发光臂上有32个,动态扫描,图案也是各种颜色,估计值是50ma左右吧
想做3根臂,这样自行车速度在5米每秒(18千米每时)可以形成图案,每秒图案扫描次数是6次
总电流50ma*3+50ma(主控),大约最后200ma
所以用电池就可以了,DM132是横流驱动,可以适当将电源电压降低,只要够灯电流就好,打算用一节锂电池3.7V供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不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也感觉有问题,1mA能有多亮?都*10还差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时送各自亮度,先送r,选通r灯,再送g,选通g灯,最后送b,选通b灯。这样下去
前期已经做实验,这样混合出来的彩色也不错,主要是省驱动芯片
切换速度保证在车轮转动时看不出是分时驱动就可以,大约在1khz切换上就可以了。

另外不加上PWM控制亮度吗? 这个速度的话一个像素只有7色啊...

-------------------

汗...没有看完帖子就回复了~~~LZ当我没说好了...

网友:
很期待楼主做出来看看...以后有机会尝试一下

网友:
为100楼努力

网友:
是哪咤的那个风火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流我实际电灯测试的,我用蓝色放光二极管一般都是5v上串10K电阻,亮度就不错了
高亮LED小电流确实不错。
各位大大们有疑问是对的,赶紧回来测试才行,现在板子已经上飞机了(jlc航空件)

网友:
自行车那个交流发电机可以用来同步图像

网友:
坐等效果图

网友:
等待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I:

同步图像用的是霍尔检测贴在车轮贴支架的一个小磁铁,或者干簧管

网友:
这个...之前也想过,不过如果跑起来以后效果好像有问题,如果是静止的人看的话,那么车轮上的LED转到最低点的时候是相对地面静止的,而最高点的时候相对地面速度是车子的两倍,这个出来会是什么效果....期待楼主的实际验证....

楼主:
部分网友反应jpeg图片打不开的问题,我检查了一下原来缺少了qjpeg动态链接库,程序在楼主位已更新,敬请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J:

车子跑着的话,人眼看图像是跟着车子走的,也就是被动跟着车子走,按理说不存在变形问题,等待验证

网友:
帮忙顶一下下

楼主:
大家伙抓紧盖楼,100楼共享qt源码

楼主:
咋冷帖了呢?

楼主:
好了,给大家鼓鼓劲,我来将软件开源,供大家学习

这里上传QT工程源码,打包的,解压即可

网友:
俺要看实物照片。。要效果~~~~~~~~~~~~~~~~~~~~~~~~~~~~~~~~~~~~~~

网友:
LED灯是装在高速转动的轮子上,相当于给LED动态扫描了,所以分时扫描不可取,分时扫描只适合静止状态的LED灯;RGB送PWM数后应同时点亮,根据车轮转速更新数据;另外,电流小亮度不够,远距离看不清楚,色彩混合也不好,要出好效果,驱动芯片不能省;

网友:
QT界面很漂亮的

网友:
LZ有空的PCB板不?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打了25块,jlc草他吗的花了150,我试验只用3-5块

网友:
支持楼主,等待效果图。

网友(2011-09-21):
我还是比较喜欢单色的,楼主能不能写个单色的取模软件?

网友:
顶起,想看看这个源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L:

源码已经在52楼

网友:
没有办法呀,这是楼主鼓励盖楼呀

网友:
很炫啊,我也想装到我的车子上试试哈

网友:
围观一下,支持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装到轮子上酷毙咯!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见恨晚哪!

网友(2011-10-31):
可以diy个小玩意,装到私家车上,是不是也很酷

网友:
请问有没有套件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还没出套件

网友(2012-10-01):
楼主没有上传效果图吗?

网友(2013-01-02):
比较期待实际效果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估计没戏·呵呵·

网友:
出实际效果了没

网友(2013-02-20):
楼主QT源码中有问题不懂,望解答

for(i=0;i<LedNum;i++)//次循环是扫描一束灯,先扫最上面的
        {
            Preview_x=(((R-1)-LedSpace*i)*qFastSin(angle*3.14159/180)+150);
//上面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应该这里只要把圆坐标变直角坐标就好,也就是=((R-1)-LedSpace*i)*qFastSin(angle);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 要qFastSin(angle*3.14159/180)还要加个150??
            Preview_y=(160-((R-1)-LedSpace*i)*qFastCos(angle*3.14159/180));
//上面一样
           QPixmap pixmap = QPixmap::grabWidget(this,Preview_x,Preview_y,1,1);
           QImage image = pixmap.toImage();
        QColor color = image.pixel(0, 0);
        /*Preview是预览框需要打点时候用到的参数*/
        Preview_Color=color;

另外就是楼主,在描点的时候,那里处理平均RGB的问题,我这里QT不能运行,没办法测试代码的正确性,望楼主解答.
QQ:164056202

网友(2013-10-08):
这个必须顶啊!!

网友:
这么久了,做成了吗?

网友(2014-05-05):
有套件吗?

网友(2014-07-03):
楼主,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
LZ打算角度間隔1度還是0.5度 @@?

楼主:
工作原因这个玩具后来就搁置了。

楼主:
上传当时所有资料。

网友:
楼主有心了,三年前的作品现在还不忘记发资料~说好的100楼呢,哈哈我占楼来 了~~~

网友:
mark。。。。全彩的还没看过

网友:
这个得起多块才能看清图像哦

网友:
很感兴趣,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04-15):
不错楼组 这么久了都记得

网友(2016-07-28):
也来赞楼主一个

网友:
这个好厉害,感谢分享~

网友:
我来赞一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