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做步进电机驱动器结构及cpld内部程序

楼主(2011-08-18):
小弟正在用cpld做步进电机驱动器,对cpld的程序该怎么写不清楚,那位大侠能不能提供点信息,解燃眉之急,快急疯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附上原理图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看了楼主原理图,是个带细分的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这个没人会免费提供代码的。

网友:
另外教你个方法,翻译成英语上谷歌搜,有可能找得到。在百度上找的话全是粪便。还是喜欢谷歌。

网友:
能不能将原理图转换成PDF,电脑没安装PADS,谢谢!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94725&bbs_page_no=614&bbs_id=9999

网友:
那是个PROTEL 的格式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步进电机驱动。看你要完成些什么功能啦,方便的话大家可以交流交流:qq:398032247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QQ:598466493 有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朋友交流一下

网友(2011-09-27):
CPLD就是用来写个DA,D触发器,还有桥驱动的控制信号

网友:
你那个P7524应该是TLC7524吧?电压模式?管脚是不是写错了?OUT端接VREF,VREF端是输出才对吧

网友:
LZ,我看到了你的图纸就好像看到了5年前的我。

送你几个经验以及建议:

箝位二极管要8只,你只画了输出对地的,没画输出对24V的。

电流采样部分需要那么多阶滤波吗?可能会导致电流延迟。

采样这部分电路相当重要也是最难调的,布线的时候要特别仔细,最好用开尔文走线加上差分放大器(有点贵)采集电流。

地线一定要单点,要不然这个采样电阻上的地弹跳会非常严重,严重到疯掉。

CPLD程序,恒流大致的思路:做个状态机,分别有充电(桥正向开启)、快衰减(桥反向开启)、慢衰减(双下桥臂同开)这么几个状态,上电之后先充电,让电机电流达到预设值,然后切换到衰减状态,快慢比例可以根据转速动态改变或者别的什么自己发挥吧。衰减的时间也自己去发挥。然后再充电。

步进的思路就是做个正弦表,一个余弦表,按顺序输出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慢衰减不需要双下桥臂同开吧?一个开就可以了,另一个走续流二极管。

不过你说的那个差分放大器和开尔文走线我很感兴趣。我现在也在做基于FPGA的步进驱动器。

上一版电路我没有加运放去放大采样信号,发现干扰比较多,后来这一版我加了个运放LM358,放大10倍,然后去跟DA比较。但感觉这一版电机的电流声很大。上一版的时候,慢速续流几乎没有电流声,快速续流的时候才有点。但这一版哪怕是慢速续流,声音都很大,这几天我才开始怀疑是不是运放的问题,等放假回去,换个运放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慢衰减不需要双下桥臂同开吧?一个开就可以了,另一个走续流二极管。
不过你说的那个差分放大器和开尔文走线我很感兴趣。我现在也在做基于fpga的步进驱动器。
上一版电路我没有加运放去放大采样信号,发现干扰比较多,后来这一版我加了个运放lm358,放大10倍,然后去跟da比较。但感觉这一版电机的电流声很大。上一版的时候,慢速续流几乎没有电流声,快速续流的时候才有点。但这一版哪怕是慢速续流,声音都很大,这几天我才开始怀疑是不是运放的问题,等放假回去,换个运放试试~~~

双下臂同开(同步整流)还是有意义的,首先mosfet开启的时候D、S两极可以双向导通,这是基本条件;其次mosfet开启电阻只有mΩ级别,续流二极管则有0.2v左右压降,可以进一步平缓电流、减少损耗。聊胜于无吧,这一点更大的意义可能是可以取消续流二极管降低成本。

开尔文走线就是从采样电阻的两端引出两条好像差分线样子的线条连接到差分运放上面,这样可以把从地线上引入的共模干扰去掉,只留下纯净的电阻上的压降。差分运放可以用仪表放大器,不过很贵哟,十几块钱哟,做商业驱动器会亏本哟。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ld就是用来写个da,d触发器,还有桥驱动的控制信号

正解,请问兄台对电流采样部分有何高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不错,你讲的让我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非常感谢哈~我那个现在干扰就很严重,用示波器看绕组电流波形,在正弦的基础上就有无数的杂波,呈阻尼式衰减。曾经一度尝试在MOS的3个极上做点什么来处理,但一直都没有改善。听你讲的,再联想到我之前两块板子的效果,我想问题倒很有可能出在那里。
我们驱动器倒不是要拿出去卖的,现在公司就我自己在弄这个东西,就算弄出来也要消化在内部。
回复 网友B:
额,这个我倒是没有什么好的想法。现在就是很想把线接出来,试试你说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错不错,你讲的让我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非常感谢哈~我那个现在干扰就很严重,用示波器看绕组电流波形,在正弦的基础上就有无数的杂波,呈阻尼式衰减。曾经一度尝试在mos的3个极上做点什么来处理,但一直都没有改善。听你讲的,再联想到我之前两块板子的效果,我想问题倒很有可能出在那里。
我们驱动器倒不是要拿出去卖的,现在公司就我自己在弄这个东西,就算弄出来也要消化在内部。
回复 网友B:
额,这个我倒是没有什么好的想法。现在就是很想把线接出来,试......

看样子自己搞两相双极驱动的人不在少数哇。不如让莫大开个ourStepDriver开源项目大家一起搞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必要啊~~~看莫大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在不?能不能给我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几个地方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谢谢啦

网友:
在。扣扣 二二 久二 七腰 五七

网友:
5年前我用ATMEGA48驱动的,如今用EPM240了呀,方案不错,但是模拟部分确实需要改进,建议拆个商业品参考一下,自然就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我加你QQ了,但没有反应啊

网友(2016-12-15):
楼主,能否分享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