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的AT命令集,我用的是TC35

楼主(2011-08-18):
AT+CMGC Send an SMS command(发出一条短消息命令)
AT+CMGD Delete SMS message(删除SIM卡内存的短消息)
AT+CMGF Select SMS message formate(选择短消息信息格式:0-PDU;1-文本)
AT+CMGL List SMS message from preferred store
    (列出SIM卡中的短消息PDU/text: 0/“REC UNREAD”-未读,1/“REC READ”-已读,
     2/“STO UNSENT”-待发,3/“STO SENT”-已发,4/“ALL”-全部的)
AT+CMGR Read SMS message(读短消息)
AT+CMGS Send SMS message(发送短消息)
AT+CMGW Write SMS message to memory(向SIM内存中写入待发的短消息)
AT+CMSS Send SMS message from storage(从SIN|M内存中发送短消息)
AT+CNMI New SMS message indications(显示新收到的短消息)
AT+CPMS Preferred SMS message storage(选择短消息内存)
AT+CSCA SMS service center address(短消息中心地址)
AT+CSCB Select cell broadcast messages(选择蜂窝广播消息)
AT+CSMP Set SMS text mode parameters(设置短消息文本模式参数)
AT+CSMS Select Message Service(选择短消息服务)

对短消息的控制共有三种模式:
Block Mode   基于AT命令的
   PDU Mode     基于AT命令的
   Text Mode    使用Block模式需要手机生产厂家提供驱动支持, 目前,PDU Mode 已取代 Block Mode, Text Mode比较简单,本文重点介绍模式PDU Mode,以西门子公司的产品TC35T为例。

TC35基本命令
1.设置短消息中心
    AT+CSCA=“+8613800270500”回车(具体的号码由当地的运营商决定。)
2.接收短消息
    +CMTI:“SM”,X (X表示接收短消息的SIM卡存储号码)
    AT+CMGR=X回车 (从X存储区读短消息)
    AT+CMGD=X回车 (从X存储区删除短消息)
3.发送短消息
    AT+CMGF=1回车(采用文本格式发送,如用PDU格式,则AT+CMGF=0) AT+CMGS=“+8613xxxxxxxxx”回车 >输入短消息。Crtl+Z结束并发送。
4.重要的指令
ATZ;E 回车 Echo OFF ATZ;E1回车 Echo ON AT+CREG?回车 回答x(X=2脱网,X=1注_册,X=0状态不明) AT+COPS?回车 表示SIM卡是否被网络接受 AT+COPS=?回车 显示所有可用的网络。
5.建立语音呼叫
AT+CREG?回车(是否网络注_册) ATD13xxxxxxxxx;回车(语音呼叫和数据呼叫建立的区别在于号码后所接的分号上)
6.改变并保存参数
AT+IPR=2400 回车(改变RS232口的速率至2400bps) AT&W 回车 (保存已改参数)
7.输入PIN码
AT+CPIN=“xxxx”

2.计算机与TC35T的通信
(1)RS232串口连接由于TC35T自带RS232串口线,故只需将其连接到计算机串口即可。打开超级终端,选择相应的串口,将端口参数设置为:速率—4800、奇偶校验位—无、数据位—8、停止位—1、流量控制—硬件。
(2)连接测试输入“AT”然后回车,屏幕上返回“OK”表明计算机与TC35T已连接成功,TC35T能够正常工作。这时就可以测试各类AT命令。
当测试命令“AT+CMGS=?<CR>”时,如果返回“OK”标明TC35T支持该指令。
该指令的完整语法如下:
如果此时TC35T处于PDU Mode(即“AT+CMGF?<CR>”返回“0”) AT+CMGS=<length><CR>PDU is given<^Z/ESC> 如果短消息发送成功,则返回“OK”,并显示信息号: +CMGS: <mr>[,<ackpdu>] 如果短消息发送失败,则返回如下信息号: +CMS ERROR: <err>
如果此时TC35T处于Text Mode(即“AT+CMGF?<CR>”返回“1”) AT+CMGS=<da>[,toda]<CR>text is entered<^Z/ESC> 如果短消息发送成功,则返回“OK”,并显示信息号: +CMGS: <mr>[,<scts>] 如果短消息发送失败,则返回如下信息号: +CMS ERROR: <err>
另外,由于使用的是TC35T,当有新的短消息到来时,需要TC35T产生提示,使用指令“AT+CNMI”。该指令的完整语法如下: AT+CNMI=[<mode>][,<mt>][,<bm>][,<ds>][,<bfr>] 如果有新的短消息来到,则TC35T将自动返回下列提示: +CMTI: “SM”, <index> 此时读出<index>,然后用“AT+CMGR”指令即可读出短消息内容。
3.PDU数据格式分析:
例如,我们要将字符“Hi”字符发送到目的地“13823788935” PDU字符串为: 08 91 683108701305F0 11 00 0D 91 3128738839F5 00 00 00 02 C834
⑴08—短信息中心地址长度。指(91)+(683108701305F0)的长度。
⑵91—短信息中心号码类型。91是TON/NPI遵守International/E.164标准,指在号码前需加‘+’号;此外还有其它数值,但91最常用。
91—10010001 BIT No. 7 6 5 4 3 2 1 0
Name 1 数值类型 号码鉴别
数值类型(Type of Number):
000—未知,001—国际,010—国内,111—留作扩展;
号码鉴别(Numbering plan identification):
0000—未知,0001—ISDN/电话号码(E.164/E.163),1111—留作扩展;
⑶683108701305F0—短信息中心号码。
由于位置上略有处理,实际号码应为:8613800731500(字母F是指长度减1)。这需要根据不同的地域作相应的修改。 ⑴、⑵、⑶通称短消息中心地址(Address of the SMSC)。 ⑷11—文件头字节。
11&h=00010001&b BIT No. 7 6 5 4 3 2 1 0
Name TP-RP TP-UDHI TP-SPR TP-VFP TP-RD TP-MTI &#118alue 0 0 0 1 0 0 0 1
应答路径—TP-RP(TP-Reply-Path):0—不设置;1—设置
用户数据头标识—TP-UDHL(TP-User-Data-Header-Indicator):
0—不含任何头信息; 1—含头信息
状态报告要求—TP-SPR(TP-Status-Report-Request):0—需要报告; 1—不需要报告
有效期格式—TP-VPF(TP-Validity-Period-Format):
00—不提供(Not present); 10—整型(标准);01—预留; 11—提供8位字节的一半(Semi-Octet Represented)
拒绝复制—TP-RD(TP-Reject-Duplicates):0—接受复制; 1—拒绝复制
信息类型提示—TP-MTI(TP-Message-Type-Indicator):00—读出(Deliver); 01—提交(Submit)
⑸00—信息类型(TP-Message-Reference)
⑹0B—被叫号码长度。
⑺91—被叫号码类型(同⑵)。
⑻3128738839F5—被叫号码,经过了位移处理,实际号码为“13823788935”。
⑹、⑺、⑻通称目的地址(TP-Destination-Address)。
⑼00—协议标识TP-PID(TP-Protocol-Identifier)
BIT No. 7 6 5 4 3 2 1 0
Bit No.7与Bit No.6: 00—如下面定义的分配Bit No.0—Bit No.5;01—参见GSM03.40协议标识完全定义;10—预留;11—为服务中心(SC)特殊用途分配Bit No.0—Bit No.5。一般将这两位置为00。 Bit No.5:0—不使用远程网络,只是短消息设备之间的协议;1—使用远程网络。
Bit No.0—Bits No.4:
00000—隐含;00001—电传;00010—group 3 telefax;00100—语音;00101—欧洲无线信息系统(ERMES);00110—国内系统;10001—任何基于X.400的公用信息处理系统;10010—Email。
⑽00—数据编码方案TP-DCS(TP-Data-Coding-Scheme)
BIT No. 7 6 5 4 3 2 1 0
Bit No.7与Bit No.6 :一般设置为00;
Bit No.5:0—文本未压缩,1—文本用GSM标准压缩算法压缩;
Bit No.4:0—表示Bit No.1、Bit No.0为保留位,不含信息类型信息,1—表示Bit No.1、Bit No.0含有信息类型信息;
Bit No.3与Bit No.2:00—默认的字母表,01—8bit,10—USC2(16bit),11—预留;Bit No.1与Bit No.0:00—Class 0,01—Class 1,10—Class 2(SIM卡特定信息),11—Class 3。
⑾00—有效期TP-VP(TP-Valid-Period)
VP &#118alue(&h) 相应的有效期 00 to 8F (VP+1)*5 分钟 90 to A7 12小时+(VP-143)*30分钟 A8 to C4 (VP-166)*1天 C5 to FF (VP-192)*1 周
⑿02—用户数据长度TP-UDL(TP-User-Data-Length)
⒀C834—用户数据TP-UD(TP-User-Data)
“Hi” 4.短消息编码设需要发送的短消息内容为“Hi”,使用的GSM字符集为7位编码。首先将字符转换为7位的二进制,然后,将后面字符的位调用到前面,补齐前面的差别。
例如:H翻译成1001000,i翻译成1101001,显然H的二进制编码不足八位,那么就将i的最后一位补足到H的前面。那么就成了11001000(C8),i剩下六位110100,前面再补两个0,变成00110100(34),于是“Hi”就变成了两个八进制数 C8 34。
5.短消息的发送与接收案例鉴于TC35(T)支持TEXT格式,我们在试验中主要测试该格式。
(1)设置短消息中心 AT+CSCA="+8613800731500"(短消息中心);
(2)设置短消息发送格式 AT+CMGF=1 (1-TEXT; 0-PDU);
(3)发送短消息(短消息内容为“test”) AT+CMGS="13823788935"(目的地址) <cr> > test ^z ;
(4)设置短消息到达自动提示: 设置短消息到达提示当短消息被接收,将获取指令: +CMTI:"SM",INDEX(信息存储位置) AT+CNMI=1,1,0,0,1();
(5)获取短消息内容(Once more),假设INDEX=8。 AT+CMGR=8 返回信息如下: +CMGR: "REC UNREAD","+8613823788935",,"01/07/16,15:37:28+32",Once more 6.注意事项 (1)短消息中心一般不会改动,如果短消息中心号码改动,在使用“AT+CSCA”语句时,记住TC35要重新启动,否则TC35不能正常工作(TC35T不存在此问题)。(
2)某些SIM卡带有密码,启动时需要输入密码。

网友(2019-04-28):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9-06-08):
MK备用,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