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S3.3不支持F28335,CCS4.12不支持Wintech TDS510仿真器,该怎么办?

楼主(2011-08-18):
RT,新手请大神指导

网友:
1、ccs 3.3.78以后支持335。

2、使用ccs4以上,可以使用xds100v2。

楼主:
回复 网友A:
1、ccs 3.3.78以后支持335。
2、使用ccs4以上,可以使用xds100v2。

灰常感谢,好人啊
去下个补丁

网友:
CCS3.3不支持F28335 CCS3.3当然支持F28335 把补丁打齐就可以了。

CCS4.12不支持Wintech TDS510仿真器,该怎么办?

这个Wintech TDS510仿真器本身的问题,你找Wintech要驱动。目前很多老型号的仿真器都不支持CCS4.12。小心被骗

网友:
1.安装ti_cgt_c2000_5.0.2_setup_win32.exe
2.安装Setup_C28XFPU_CSP_v3[1].3.1207
3.安装CCS_v3.3_SR11_81.6.2.exe
4.安装F2823X_RevA_CSP.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