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到了一个12BIT磁编码器芯片AM4096的小板子和配套磁铁,准备试试。

楼主(2011-08-18):
(无正文)

楼主:
这种径向磁化的磁铁真是不好找,幸亏附送了一枚,不过直径是4mm,还要找人做个轴套固定在电机后出轴上。
这个AM4096芯片是12BIT的,即旋转一圈可以确定4096个位置。如果可靠的话,按成本来看,比光电编码器可具有很大的优势。过几天才能试验,不知哪位朋友用过,能否说说使用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网友:
LZ能否告知价格及采购渠道?

网友:
AS5040类似,不知价格差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能否告知价格及采购渠道?

就是2楼的。价格销售人员称低于80元。AS5040是10BIT的,价格50多吧。
不知道这两个公司谁的更好些。

网友(2012-02-15):
AM4096 在淘宝上竟然买不到,AS5040一大堆的
难道是雷尼绍的性能很好很专业???

网友(2013-05-23):
磁编码器,MARK一下。

网友(2014-01-24):
楼主 你这个模块在哪里弄得 好用吗??

网友:
AS 的 以前我测占空比和相位差 的指标 比 光电的差.

网友:
Mark一下 请问楼主这个模块用过吗???好不好用?

网友:
什么原理,一个轴上装多少磁铁?4096每个刻度都是均匀的吗

网友(2015-04-02):
是均匀的,当然有一点误差.只用一个磁铁即可.它是感觉磁铁的NS极的

网友:
横织机系统 所有伺服电机 都是用 磁编码  加一个双极磁铁,加一个STM8单片机,加一个75C1168差分,通过485指导信号传回来

网友:
磁铁都是NS的啊,有N或者S的单体存在吗?兴许有吧。
只是这种磁铁的充磁方向是径向的,通常的都是轴向的,就是两个面分别是N和S的,这种事一半圆N,一半圆S的。这种可以和厂家定制,也不贵。
大概7年前左右,用过一种小的编码器,8位的,就是这种,貌似磁铁与芯片表面的距离和中心偏移都有一定误差范围,这个范围内,都不会影响输出,很神奇。
目前这种旋转编码的芯片已经很便宜,编码器成品也很便宜了。但是直线的还是很贵,不过据说也有国产的了,很便宜,只是听说性能和质量(寿命)都不太好。
前段时间搞了几片直线的,要求磁场间隔尺寸为2.4,可惜只搞到了间隔2毫米的,没法用。就是说只有磁头还不行,还得有磁条的生产能力,如果能做好,市场还是很有钱途的。老大是否可以考虑这个项目?

网友:
拆解博世公司SAS,方向盘转角传感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64689

前段看到这个帖子,里面用巨磁阻传感器TLE5010, 看的不明不白,,好像与楼主传感器类似吧。

网友(2015-06-11):
磁编码器应该不错的

网友:
在找这种芯片,普通的光电编码器体积太大不合适,看看这种能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