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想做个ARM 3.3V驱动电机板的小车,市面上都是5V驱动的板。

楼主(2011-08-18):
电机驱动板和电机的选型,直流还是步进的,有无相关指导的书。

已买了一个带直流电机的底盘,还想买个带步进电机的铝制底盘。

网友:
怎么想起用3.3V供电啊
5V不是很好吗?
不过你电源是3.3的话可以做个升压供电嘛,还是不喜欢

网友:
你要一个5V的开关电源来驱动吧

网友(2011-09-25):
你指的是5V驱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吧!那个不要紧把驱动器拆开,将限流电阻换个小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