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0W 风力发电机给48V/24V 蓄电池充电是否可行?

楼主(2011-08-18):
RT。
用简易的风力发电机,就是不带增速减速器,给蓄电池充电是否会影响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大家有资料的麻烦提供点谢谢!

网友:
关键是充电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rt。
用简易的风力发电机,就是不带增速减速器,给蓄电池充电是否会影响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大家有资料的麻烦提供点谢谢!

控制器是关键,风力时大时小的时候就不好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rt。
用简易的风力发电机,就是不带增速减速器,给蓄电池充电是否会影响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大家有资料的麻烦提供点谢谢!
控制器是关键,风力时大时小的时候就不好玩了
需要变桨, 风再大就要保护. 考虑用个汽车的自动挡变速箱玩玩(电机驱动换档的那种)

网友:
回复 楼主:

风机出来是交流电吧,主要靠控制器完成整个过程

网友:
50W感觉不用控制器都行,接个DC/DC稳压到28.8V。充电电流2A都不到,用比较器做个低电保护别过放就行了。

网友:
简单.

并联型稳压恒压输出就可以,

(电压)低了就充电,  高了就散热.

网友:
蓄电池容量多大?
10AH?还是20AH?

网友:
配动力法拉电容,然后用单片机做dc->dc的控制稳压输出充电。
电压低使用升压,电压高使用降压。实时监测电压做相应处理,
使得系统最高能效。

以上是电子系统。再加个飞轮做动力缓冲储能。
50W太小了,加大些。

网友:
法拉电容不合算的,  容量太小, 性价比远远没法和电池比.  有这闲钱就该加大电池容量了.

用飞轮的大方向正确,但应该是电耦合,也就是“飞轮电池”了,  就实际应用来说,是将来的事了,
“飞轮电池”与风机配套,  离实现最近,    对“飞轮电池”的要求也可以很低.
当飞轮_大于一定的容量, 综合成本有望低于常规电池.

50W级别的风机,实在太小. 就算展望将来,在相当长的时段内,  也还是加电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