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下载问题求解)今天用MSP430的USB型仿真器下载程序,第一次下载成功后再进行下载

楼主(2011-08-18):
今天用MSP430的USB型仿真器下载程序,第一次下载成功后再进行下载就不行了。。

出现的问题截图 (原文件名:下载问题.jpg)

复位电路检查过没问题的。。

楼主:
写进去的代码,主要看晶振有没有起振。。

void MCU_Init(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DT
  P11DIR |= 0x07;                           // ACLK, MCLK, SMCLK set out to pins
  P11SEL |= 0x07;                           // P11.0,1,2 for debugging purposes.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OSCOFF

    // Initialize LFXT1 ,XT2
  P5SEL |= 0x0C;                            // Port select XT2
  P7SEL |= 0x03;                            // Port select XT1

  UCSCTL6 &= ~(XT1OFF + XT2OFF);            // Set XT1 & XT2 On
  UCSCTL6 |= XCAP_3;                        // Internal load cap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6 &= ~XT2DRIVE1;                    // Decrease XT2 Drive according to
                                             // expected frequency
  UCSCTL5 |= DIVS_0;                        // SMCLK/2=8Mhz
  UCSCTL4 |= SELS_5 + SELM_5;               // SMCLK=MCLK=XT2=16Mhz
}

楼主:
各位大侠,就来帮帮忙去啊。。。。

网友:
你买的什么的仿真器?是官方的么?还是那种精简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简版的,不是官方的。。

网友:
重启  重新插拔  就行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重新把程序烧入仿真器控制芯片MSP430F1612就能够下载了。。

有问题可联系 QQ;1069312659

网友:
这么看来是固件的问题了,精简版的应该也能升级固件版本的

网友:
精简版的是可以升级固件版本的
不知道原版的现在还要99美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