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IRS2092S的人吗?我参考了数据手册和IR的Class-D的电路设计,实际做出来的电路,发

楼主(2011-08-18):
之前参考了论坛里rj44444 任杰的一个作品,用IRS2092做的一个D类功放,原帖地址为: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38027&bbs_id=9999

他出来的波形很好,我参考他的电路做出来后,发现输出是一个直流电平,以下是我的电路图:

并附上IR的MP7方案以及IRS2092S的应用手册,

IR MP7方案ourdev_668853AIDGVU.pdf(文件大小:672K) (原文件名:iraudamp7d.pdf)

测试了IRS2092S的COMP脚,发现管脚上一个直流电平而不是三角波

基本原理框图 (原文件名:IRS2092S.jpg)

楼主:
没有人回答哦...是我问的问题太不具体吗?rj44444 任杰也不在线,本来想请教下他...

也有问过IR的工程师,跟他交流太累,我还得英语,还得让他看得懂...他也没帮我解决什么问题,他说我的原理图有些地方不对,让我参考 IRAUDAMP7 里的方

案,但是数据手册里的参考电路难道有问题吗?

我发现,二阶积分出来没有波形...难道是需要外部触发吗?

继续求教...

楼主:
之前测试的时候,我没把半桥的电压加上去,只加到正负5V,后来把电压慢慢加上去了,想让VAA到10V,一直把半桥的正电压加到+20V,然后再加负电压时,发现超过负9V多一点点,输入电流大幅度上升,而且芯片也开始发烫,应该是Issz的电压超过了最大的20mA,导致芯片发热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找到原因,边调边等高手来帮助

网友(2011-10-12):
Turn ON the dual power supply. The ±B supplies must be applied and removed at the
same time.
参见手册!
俺也是按着做的BTL 还正常,参数还没测试!

网友A(2013-02-07):
不知道你弄好了没,你电路不对,输出没电感,VAA/VSS供电接法需要改善,你要认真看下ir的设计参考,

楼主(2013-04-22):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弄好了没,你电路不对,输出没电感,VAA/VSS供电接法需要改善,你要认真看下ir的设计参考, ...

帖子过了好久了,输出是有电感的,最后的负载端是另外一个模块(包含电容、电感、电阻负载),所以这里没有画出来。
后来是可以实现的,具体原因还是不是很清楚,当时没深究。
谢谢~

网友B(2013-06-05):
楼主现在电路可以工作了吗?我也正在调呢,没PWM输出,半桥的下管一直开着,测3脚有-0.7V的电压,明天给个电压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电路可以工作了吗?我也正在调呢,没PWM输出,半桥的下管一直开着,测3脚有-0.7V的电压,明天给个 ...

能按官网的电路做出来都能正常工作的,先看看所有电源是否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按官网的电路做出来都能正常工作的,先看看所有电源是否ok?

之前把PCB封装画错了,芯片烧了也不知道,后来改了电路换了芯片,现在也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