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的硬件IIC很不给力,写了个IIC读写AT24C02系列的函数,可以一次写任意多个字节不受页

楼主(2011-08-18):
stm的硬件IIC很不给力,写了个IIC读写AT24C02系列的函数,可以一次写任意多个字节不受页的限制!

网友:
还好吧,之前看过一个人发表的文章说之所以很多人抱怨IIC不好用是因为STM32例程里面IIC部分设置本身有一个错误,没有开启IIC的时钟,因此IIC的模块没有作用。不过没有真的用过,因此不知道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

网友:
下了,看了,模拟IIC,这个是目前最佳解决办法了,木有办法,硬的没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时钟也不行,捣鼓了好几天也没弄出来,才改的模拟

网友:
stm8 的IIC捣鼓了一下 跑PCF8563老是读取不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国产片子太垃圾了 换成模拟的就好了

网友:
STM 的IIC这么难用啊,最近画的板子用了STM,先MARK下,防止IIC调不出来,怕怕

网友:
哇~STM原来还有这种硬伤?

楼主:
可能是我们水平不够!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做评论,没用过

网友(2011-10-15):
今天在弄24C02的读写程序,对时序还是不很懂啊,24C02怎么发出应答信号的啊?

网友:
真是怕怕了...

网友(2011-11-30):
LZ的程序写得很好,不过跟AT24C02C的时序不是很兼容,所以改了一下。

网友(2012-07-23):
感谢这个帖子,解决了我的问题。
验证可用。

网友:
STM8S的硬件IIC没办法是用么?

网友:
验证可用,谢谢楼主

网友:
那位大神能发个大于AT2416存储空间的程序啊

网友:
没用过AT24C02, 操作WM8978的时候,我用起来还好啊,是什么情况下会出问题?望指点.

网友(2012-10-20):
这个不错,我就是参考这里的代码搞定的AT24C02的

网友(2012-12-29):
楼主的程序里,好像没有配置IO模式,开启时钟吧?

网友:
好东西,正在研究STM   MARK~~

网友:
硬件IIC当时弄的头大,后面还是用的模拟IIC。不知道现在大家用的是什么方式。。。

网友:
STM的mcu的I2C那么鸡肋?

网友:
貌似木有碰到楼主类似的问题哦

网友B:
不会吖,我之前看过野火写的硬件IIC 程,我的程序也根据野火来的改的好用吖,你们可以参考下

网友(2013-02-16):
像楼主一样没弄成,烧的野火原程序依然不行,求解。。。。。。

网友:
我用的IIC访问的铁电,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能跟普通的IIC不太一样?

网友:
还是用模拟的iic吧!!!万能的

网友(2013-07-10):
马克,回头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吖,我之前看过野火写的硬件IIC 程,我的程序也根据野火来的改的好用吖,你们可以参考下

不能用

网友(2014-01-07):
谢谢唉!正在研究模拟IIC的操作,收藏!

网友:
他的硬件确实有点问题,还是用模拟的吧,也不知道ST公司后来出的片子把那部分BUG改过来没

网友:
不了解硬件是否有问题 但模拟能解决问题
其实我想说的是
都啥年代了 还模拟啊
不能一直打算吃麻辣烫啊
火锅已经很普及了

网友(2014-10-11):
模拟IIC,顶起~

网友:
STM8的IIC不知道有没有人用?好用不?

网友(2014-11-10):
模拟IIC不错哦。

网友:
帖子有点老,但鉴于STM32的硬件IIC并没质的改变,还是很有用的,顶一下

网友:
还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先收藏了,以备后用。

网友:
stm32的IIC可以用啊,一直在用它读写EEPROM芯片,只是数据读取完成标志寄存器有问题。

网友:
多使用DMA你就能体会到STM32其实很强大的,如果DMA+RTOS就可以体会到 简直是太方便了,利用很少的机器周期就可以解决大问题,特别是对于串口等通讯比较慢的设备,甚至STM32(DMA)+RTOS可以形容为绝配

网友:
又是蛋疼的stm硬件I2c

网友:
今天刚好调试IIC,先MARK下明天看

网友(2016-12-16):
顶一下,必须

网友(2017-02-17):
验证一下,是否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