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BT136老是击穿,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1-08-18):
最初使用MOC3061+BT131控制电磁阀,BT131击穿很多;后来将BT131更换成BT136虽然有多改善,但还是偶尔有击穿。电路图如下

实际电路中R56没焊,R55为330欧姆 (原文件名:MOC3061+BT136.jpg)
电路有RC吸收、压敏电阻保护电路,负载为电磁阀,负载电流最多不超过100mA,按说1A的BT131就已经足够了,但使用4A的BT136还偶尔会坏,是可控硅质量问题,还是我的电路参数有问题?请各位大侠、专家不吝指教,帮忙分析!
另外,有谁知道可控硅的门极触发电流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在之前的BT131电路中R55、R56的阻值是330欧姆,后来的BT136电路中去掉了R56、R55的阻值还是330欧姆。
是不是这个值太小了,触发电流太大引起的损坏?

楼主:
关于电路图做一下补充:
1.电阻R68实际用的是75欧姆
2.电容C11用的是103 630V
3.压敏电阻R75用的是471V的

网友:
请问BT136的情况是怎样的,是A1与A2结击穿?还是G与A1结击穿?击穿后的阻值是多少?R56是保护G-A1结的,可根据导通情况适当减小阻值。

网友:
是不是可控硅接反了?

网友:
负载正常吗?有没有损坏?

网友:
把C1换成104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c1换成104试试.....

0.1uF本来就是104好不好。。。。。

网友:
0.1uF/1KV的电容体积该是相当的大。。。。。

网友:
标记一下,
我用的不多,我的是MOC3041+BT136(或bta06),没有用压敏和阻容(否则,在负载开路是能测到220V电压,干脆去掉了).
我的MOC3041驱动电流是15毫安左右,看你串了一个LED,因为一般LED 用1毫安就能点亮了,5毫安就很亮了,所以估计你驱动LED电流可能不会很大.
问一下你的LED驱动电流是多大?

网友:
我见过的不是很大呀,蓝色的,直径大概8mm, 厚2mm的,可能是瓷片的吧,不知这种可不可以。

网友:
我估计是可控硅质量问题

网友:
同意3楼的

网友:
分压电阻不知道楼主怎么算的!在控制级瞬间加一半的输入电压,还没有限流电阻!瞬间过压过流!难道是很低的交流电?建议参考典型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记错的话普通104瓷片就是一千伏的,十千伏的也不大,普通的三倍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没有记错的话普通104瓷片就是一千伏的,十千伏的也不大,普通的三倍大小

那你肯定记错了,普通的104耐压是63V的,耐压400V个头跟枣子都差不多了~1000V肯定更大

网友:
回楼主,对双向可控硅驱动,技术已十分成熟了。对感性负载,驱动电路不要这样接,有经典的参考电路,请参考相应的资料。
回【15楼】 pengxin213:104有1KV,还有2KV的瓷片电容,其外形有小的,但肯定比104/63V的瓷片电容大。其样子跟压敏电阻差不多。
我认为该处应该用CBB电容,其特性有利于浪涌的吸收。如果受体积限制,类似的电路我也这样用。

网友:
照这个图来做,烧了可控硅那就是你的质量太差了!
此电路我用了3年,现在还在用。

左边的电路为恒流,输入5-30V都不会烧坏光耦。

R3一定要用20-50欧以内的电阻,不可以用上百欧的!!!!!否则可控硅无法完全导通,一直处于调压状态,很容易发热甚至损坏!!!

网友:
楼主的MOC3061的1脚应该有个限流电阻吧,我用的也没有发现可控硅坏的, 我控的是PTC加热体也没有放阻容吸收

网友:
顺便问一下你这个电阻R4的功率是多大的??

网友:
我看到一个应用,直接用MCU串一个电阻再串一个电容,然后接TRIAC的控制端的.这样做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网友:
负载实际上是电磁阀线包,导通截止转变时很容易产生很大的反压,一般要求在线包负载反向并接一快速二极管,当然其耐压要大。

网友(2011-11-09):
LZ没有测出是不是有反压先?有的话,一定要加扼流圈了,

网友(2012-11-09):
高手们 您们好  我是新手 也用到这款电路  我遇到一个问题是:我在光耦没导通的情况下  BT136怎么会每隔一块时间导通几毫秒???麻烦高手帮忙解决  谢谢!!

网友:
您好!! 我现在也用到这款电路。  我遇到一个问题是:我在光耦没导通的情况下  BT136怎么会每隔一块时间导通几毫秒???麻烦您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2013-07-17):
引用 网友D:

你的两个电阻都是47欧姆的吗

网友:
我想问,136的t1和t2互换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2015-02-05):
mark下,18楼给的电路不错。

网友(2016-04-20):
mark,18楼的电路图很好。

网友(2016-08-22):
楼主的负载是电感元件
所以选择可控硅时要
要加大余量去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