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的那个陀螺仪,不用数据手册里的电路可以吗??可以简单的测输出电压吗?

楼主(2011-08-18):
因为找不到那些和要求电容电阻,值一样的,,,,能不能直接测OUT脚???

楼主:
不用那个低通滤波可以吗??

网友:
是用的ENR-03的陀螺吗?4.7uF和1800pF的电容还有那些电阻在淘宝上大把的有啊,又不贵

楼主:
(⊙o⊙)…,好吧,再找找

网友:
只要AD够好,放心大胆的直接用

楼主:
12位  1M,应该差不多

网友:
放心用吧。。
我是直接电源和地线然后就直接接AD了。。。。

只是直接AD可能温漂会比较大,要是要求比较高,还是建议加上一级跟随或是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