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超级终端没了COM选项,怎么弄?

楼主(2011-08-18):
我的电脑不知道怎么回事,超级终端中设置时居然没COM选项了,只有一个TCP/IP选项,没法进行串口通讯,下载程序了!就是不用超级终端,用其他东西软件连好了也不能下,说是找不到COM口了,哪位大侠有解决办法,我还原过一次系统还是不行。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有没有com口,如没有的话进bios设置看看是不是被禁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有没有com口,如没有的话进bios设置看看是不是被禁用了。

怎么看啊,我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没看到COM口,电脑本身是不带串口的。bios怎么进去设置?

网友:
你看看你的电脑有没有com接口?看看硬件有没有?如果有硬件,再打开bios看看是否打开了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