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系统目前都用哪个频率来做?125K?

楼主(2011-08-18):
门禁系统目前都用哪个频率来做?125K?

网友:
125K的量最大,用的人最多,只能说是这样
也用用13.5M的,但是成本高了,一般工程商都不爱用,竞争不过125K的

网友:
13.5M的比125K的在性能上有哪些优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13.5m的比125k的在性能上有哪些优点?

125K的卡很容易复制,13.56M的相对安全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13.5m的比125k的在性能上有哪些优点?

安全性高点

缺点就是贵点,造成普及不易,特别是大量的时候就非常明显了

网友(2011-10-06):
125K13.56M的都有吧

网友(2012-01-02):
就目前安全性能来说,125KHz的ID卡简直就是垃圾,随手就可以被复制,如果自己用,建议选择能读mifareOne S50卡ID的读头,如果有公交卡,就直接读公交卡的ID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可以啊 ,用公交卡,或是身份证不错的

网友:
125KHZ的安全性这么差,幸亏当初没用,呵呵

网友(2012-02-26):
基本上13.56M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