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下tftp server的安装

楼主(2011-08-18):
ubuntu下tftp server的安装
1、安装相关软件包
apt-get update
apt-get install tftpd     (服务端)
apt-get install tftp     (客户端)
apt-get install xinetd

2、建立配置文件

cd /etc/xinetd.d/
vi tftp
输入
service tftp
{
          socket_type               = dgram
          protocol                  = udp
          wait                      = yes
          user                      = root
          server                    = /usr/sbin/in.tftpd
          server_args               = -s /tftpboot
          disable                   = no
          per_source                = 11
          cps                       = 100 2
          flags                     = IPv4
}
存盘退出

3、建立tftp服务文件目录

mkdir /tftpboot

4、从新启动服务

/etc/init.d/xinetd restart

安装完成!测试方法:

在/tftpboot 目录下随便放个文件abc,然后运行tftp 192.168.123.202 进入tftp命令行,输入get abc看看是不是能把文件下下来,如果可以就可以了,也可以put文件上去。

网友:
楼主,你的ubuntu用的是什么版本的了?我试过用7.x的版本,已经不能在线更新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