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7,arm9,arm11,cortex的区别与联系

楼主(2011-08-18):
小弟刚接触arm,不太清楚各种内核架构之间的关系,哪位大大能告诉我:

cortex—A/R/M

ARM7/9/11

各种架构之间的关系啊?
arm是只有这几种架构嘛?

能不能分析一下他们的前景跟趋势呢?

网友:
ARM7就别用了,太老了。cortex系列是ARM推出的新的处理器内核架构。m是微控制器系列,R是实时控制系列,A是高端的通用处理器系列。以上只是处理器架构,每个处理器设计厂家都向ARM公司要个内核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外设比如AD,TIMER,等等,所有外设加完之后就是一款完整的处理器了。如果是做应用的话以上的处理器内核就没必要理解的很清楚,应该找一块相应的处理器练起来。比如STM32fx103RB,或LPC1768这些成品处理器。

网友:
cortex系列是ARM推出的新的处理器内核架构  R是高可靠性 安全性系列

网友:
CortexR貌似是Realtime的缩写,主要基于TCM,内存延迟更可控。
当然R能提供更多的校验以及提供一个证明内核确认指令执行正确。

网友:
现在貌似R只有TI有一个用在汽车电子里的,高可靠性要求的地方

网友:
其实ARM7也没什么不好的,毕竟是经典…

楼主:
对不起各位大大,因为前段时间比较忙,没有时间上网,所以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复楼上各位~~

那也就是说,arm7,arm9,arm11都是要淘汰的系列了?

网友:
工业上ARM7、ARM9比较多,现在CortexM比较热。山寨机用的都还是ARM9,新出的智能机都A8,A9了。

网友:
个人用过arm7,cortexM,和cortexA系列,不深入,感觉就是性能越来越强,其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同,我主要和外设打交道,核心不太了解

网友(2011-10-07):
应用程序处理器按处理器执行复杂操作系统(如 Linux、Android / Chrome、Microsoft Windows(CE/嵌入式)和 Symbian)和支持复杂图形用户界面的能力来定义。
此类处理器集成了内存管理单元 (MMU) 以管理这些复杂操作系统的内存需求,并允许下载和执行第三方软件。

此类处理器的应用包括:

•智能手机
•特色手机
•智能本*/上网本/电子书阅读器
•高级个人媒体播放器
•数字电视
•机顶盒和卫星接收器
•高端打印机
•个人导航设备

嵌入式处理器主要着重于在各种功耗敏感型应用中提供具有高确定性的实时行为。这些处理器通常执行实时操作系统 (RTOS) 和用户开发的应用程序代码,因此只需内存保护单元 (MPU),而不需要应用程序处理器中提供的 MMU。

此类处理器的应用包括:

•商业微控制器
•汽车控制系统
•电动机控制系统
•大型家用电器控制器
•无线和有线传感器网络
•大容量存储控制器
•打印机
•网络设备

网友:
LS的整理的经典。

网友:
CortexM3将在未来替代8位,16位的单片机,因为它的功能更为强大,更能承担起智能物联网的发展,比如以太网、CAN等通讯方式,还有小型操作系统的移植也是8位单片机望洋兴叹的,因为一切得意之作都在CortexM3上跑的很欢很H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