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捅破窗户纸——ENC03陀螺仪静止数值设置

楼主(2011-08-18):
可能标题表达不太清楚, 也就是说,ENC03标称静止时输出1.35V, 由于运放(估计)的原因,最后输出只有0.7V,虽然很稳定,但是老觉得电压太低不爽。 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零点设置的稍微高一点,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我见MK的原理图好像可以调verf电压的。 所以上来求捅破这个窗户纸~  先谢谢大家。

网友:
EMC-03 的Vref用自己的參考電壓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虽然没有具体测过,但是我的理解是,ENC静止时的OUT输出1.35V,Vref输出1.35V, 这样接着运放的正负输入端上,最后运放输出就会是1.35V,但是我的运放估计失调电压比较大,再被放大了10倍后,导致输出为0.7。  如果人为的方法改变Vref的话,那陀螺仪静止时也会有输出(把1.35V作为0点的话), LS的意思是,改变Vref,然后在软件里减去这个量是吗?

网友:
把你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2011-11-27):
为什么要经过放大呢?直接用12bit的AD就可以检测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