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貌似悲剧了

楼主(2011-08-19):
刚才正在测试超声波避障小车,L298N突然就连续响,然后指示灯慢慢就灭了;我一直用的5.3V左右电压,现在我用电表测电源电压也几乎为零了,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L298N 很容易烧坏的,建议换其他的芯片或者直接自己搭一个H桥,,
这里就是一个全桥电路,效果蛮好的驱动能力大而且蛮稳定的 (原文件名:H桥电路.png)

网友:
短路了,,298估计是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