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重要芯片标识为CASG,这是什么芯片呀?(有图)

楼主(2011-08-19):
(无正文)

楼主:
运放的输出接在这个芯片的某个脚上,大家估计这是颗什么样的芯片?

楼主:
网上我没查到,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
三极管 mosfet?
关键是板子做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极管 mosfet?
关键是板子做什么用

板子是一款智能表,输入4-20mA信号

网友:
再多提供一些线索吧:把运放与它的连接关系大概描绘一下,还有这个器件所连接的其它电路。
会不会是一个输入保护,也许是一个AD。
它的标号是Q1还是U6,这也是个线索。

网友:
是不是这个?

(Ô­ÎļþÃû:ÎÞ±êÌâ.jpg)

网友:
手册在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多提供一些线索吧:把运放与它的连接关系大概描绘一下,还有这个器件所连接的其它电路。
会不会是一个输入保护,也许是一个ad。
它的标号是q1还是u6,这也是个线索。

标号是Q1

网友:
有可能是瞬态抑制二极管阵列,例如SRV05-4,可以用万用表检测一下是否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是瞬态抑制二极管阵列,例如srv05-4,可以用万用表检测一下是否如此。

非常感谢,应该是这种类似的器件。

网友(2012-03-05):
拿个示波器看一下信号流向不就知道功能了?
瞬态抑制二极管一般不会接到运放的输出端。我看这个器件也许只是个SPDT一类的东西。

网友:
必须结合外围分析,光一个输入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