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吹气检测的方法请教大家

楼主(2011-08-19):
最近拿到了一款手持酒精检测仪,测酒精浓度和报警什么的都还算靠谱,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办法检测到有没有进行吹气,吹气后酒精浓度为0和没有吹气无法区分。
    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通过外接很少的器件达到检测吹气的目的呢?想了想没什么头绪。
    希望哪位有好的办法教我一下。

网友:
加个小马达,哈哈

网友:
弄个小风扇,嘴一吹就转,转的慢或者不转重新吹。不怕他不吹。

网友:
微动开关

网友:
买个现成的拆开一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这个是要在没人监控的时候实现判断有没有吹,所以想自己加个简单的电路啥的,比如吹了给个电平之类。
风扇那个……

网友:
加个湿度传感器行不,一吹里面湿度应该就变了。

网友:
检测气体压差的传感器。
找一个电子肺活量仪器看看。

网友:
要是吸气怎么办了,所以还要做一个防止吸气的单向阀门。吹起用一个驻极体话筒就可以了。很大的气流声

网友:
测酒驾,哈哈。装口哨吧,吹响算数

楼主:
跟厂家又沟通了下,机器其实是有吹气检测,只是没做数据输出,重新改下输出的协议就搞定了。多谢各位出谋划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酒驾,哈哈。装口哨吧,吹响算数

这个更麻烦,还得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