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I游戏机手柄上重力传感器和陀螺仪的作用分别是什么?----一个感应静态位置的,另外一

楼主(2011-08-19):
任天堂WII主机系列游戏的玩家都知道,
当接左手柄玩飞机游戏的时候,你手左倾,游戏界面中的飞机也会左倾,这个是重力传感器在左手柄的原因;
当用二合一手柄玩乒乓球游戏时,你挥手臂的方向和速度是和游戏中的对应的,因为手柄里面有陀螺仪。

   上面是玩游戏的主管感觉,但是重力传感器和陀螺仪都是3轴,是不是只用一种就可以了?
它们具体得出的数据原理上有什么区别,有没有这个行业的朋友来解释下。
    重力传感器型号ADXL335,陀螺仪ISZ650和IDG650.

网友:
必须用2个,一个感应静态位置的,另外一个感应动态手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必须用2个,一个感应静态位置的,另外一个感应动态手势的

能不能详细点,还是有些不太懂。
是不是重力加速度只能感应偏斜的角度,而陀螺仪来感应运动趋势,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向下向上?

那挥球拍速度是怎么检测的呢?

网友:
运动类型不一样,加速度传感器是测量某一方向上的加速度的,陀螺仪是测量旋转运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
手柄如果只有加速度计,对三维空间很多运动模式无法正确识别

比如手柄处于静止状态与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传感器输出都是一样的

手柄如果只有陀螺仪,则只能识别角速度,姿态角不可计算

对其积分运算产生的积分角也只是个变化过程量,不能等同于绝对姿态

WII手柄的传感器系统,就是一个充分简化运动模式后的IMU

惯性导航模块总是三轴加速度+三轴陀螺仪+三轴地磁,捷联惯导还会融合GPS等,是同一个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柄如果只有加速度计,对三维空间很多运动模式无法正确识别
比如手柄处于静止状态与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传感器输出都是一样的
手柄如果只有陀螺仪,则只能识别角速度,姿态角不可计算
对其积分运算产生的积分角也只是个变化过程量,不能等同于绝对姿态
wii手柄的传感器系统,就是一个充分简化运动模式后的imu
惯性导航模块总是三轴加速度+三轴陀螺仪+三轴地磁,捷联惯导还会融合gps等,是同一个道理

谢谢,现在有点懂了,重力传感器给出的信号是歪了多少度,而陀螺仪给出的信号是以多少的角速度歪。
像手机那种摔屏就是利用了重力传感器,IPHONE才使用了陀螺仪。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对?

网友:
拆过吗?我记得以前看的一个东西说Wii手柄是没有陀螺只有加速度计做类似模式识别的算法来判断运动的,而不是精确计算,记不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拆过吗?我记得以前看的一个东西说wii手柄是没有陀螺只有加速度计做类似模式识别的算法来判断运动的,而不是精确计算,记不清了

普通版本的是只有G-sensor,只能玩飞机那种倾斜翻转游戏,
后面出了外置的MOTION PLUS和二合一手柄,两者均可以用来玩拳击,乒乓球类的游戏。
里面的IC型号我都在上面写出来了,不过是拆的不是原装的,原装的贵~~

5楼的朋友说过要陀螺仪才能计算出速度,比如玩高尔夫或者保龄球的挥杆速度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手柄如果只有加速度计,对三维空间很多运动模式无法正确识别
比如手柄处于静止状态与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传感器输出都是一样的
手柄如果只有陀螺仪,则只能识别角速度,姿态角不可计算
对其积分运算产生的积分角也只是个变化过程量,不能等同于绝对姿态
wii手柄的传感器系统,就是一个充分简化运动模式后的imu
惯性导航模块总是三轴加速度+三轴陀螺仪+三轴地磁,捷联惯导还会融合gps等,是同一个道理
谢谢,现在有点懂了,重力传感器给出的信号是歪了多少度,而陀螺仪给出的信号是以多少的角速度歪。
像手机那种摔屏就是利用了重力传感器,iphone才使用了陀螺仪。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对?

IPHONE、WII装的啥传感器我真没拆过,但只用加速度的,对运动模式识别肯定有很大局限性,这是牛顿定理决定的

具体消费产品选型要看仿真软件的需求了,随着国产惯性传感器的普及,以后微型IMU必定迅速普及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电集团马上也要量产象村田那样的微型压电陀螺,预计白菜价的IMU浪潮很快就会到来

网友:
IPHONE4里面据说用的是 L3G4200D(三轴陀螺) + LSM303(三轴线加速计 + 三轴罗盘)

楼主:
回复 网友F:
iphone4里面据说用的是 l3g4200d(三轴陀螺) + lsm303(三轴线加速计 + 三轴罗盘)

我下的IP 4的视频介绍里说的6轴,重力3轴+陀螺仪3轴。
不过我也不知道罗盘的用途~~

网友:
Wii remote 原装手柄只有一个INVENSENSE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后加了一个MOTIION PLUS,也是用INVENSET 的三轴陀螺仪.

不过非原厂标配的,现已将WII REMOTE 内置了了三轴陀螺仪,除楼上有提到的型号外,现在一般用ITG-3025,也有一些开始用松下的三轴陀螺仪EWTZMU.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过我也不知道罗盘的用途~~

磁罗盘可以做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