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雕刻机 图纸 结构

楼主(2011-08-19):
请教 雕刻机 图纸 结构
这种结构怎么样

楼主:
想仿造 MON的机器

网友:
木工常用这种结构,左右方向稳定性应该加强吧

楼主:
我希望做出来可以刁铁
不知可否

网友:
可以用不锈钢做机架,关键是主轴一定要大功率的

楼主:
就是钢结构的机器
结构怎么加强 请楼上大哥 给点建议 谢谢!!

楼主:
主轴会考虑伺服+无动力主轴

网友:
MON造过不锈钢机架的雕刻机,可以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29442&bbs_page_no=1&search_mode=2&search_text=MON&bbs_id=9999

网友:
你设计看上去象是要木制。不知你为何楔块式。
可以做做受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