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玉佩,镂空,似乎可以用4轴雕刻机来玩玩

楼主(2011-08-19):
青海去买来的,说是昆仑玉
镂空的
看着挺好看的
这种空心+双面雕花的工艺似乎可以用4轴雕刻机来做
也许雕雕木头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是不是要用特殊的刀?

网友:
怎样才能夹牢,还不能让玉碎
还是手工雕刻的有灵气,机器雕刻的,就算是雕出来了,也会让人感觉硬邦邦吧

网友:
请问这个需要使用第4轴吗,3轴足以

网友:
双面雕,三轴加工翻身精度控制要求高一点。四轴么,直接转角度,只要一次装夹。

还有刀要小一点。。。

网友:
这种的有专门的机器做的,当然不是3轴4轴5轴的机器做的与MACH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大伙介绍介绍

网友:
搞电子的工程师是不佩玉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的有专门的机器做的,当然不是3轴4轴5轴的机器做的与mach无关~~

这个,,,似乎是个明显的事实

但是

问题在于

我们都没有专业的设备

如果可以用手头上的设备

搞点好玩的东西岂不是也很好

PS,搞不了玉石可以搞木头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搞电子的工程师是不佩玉饰的。

?? 哪里的规定

看来我这老头子也不能算电子工程师了,呵呵

网友:
楼主, 这个雕刻 在传统工艺有,是 “ 拉线 ” 将 混有金刚砂的钢丝 像锯一样,锯出来的。

昆仑玉, 又称 青海玉,特点是, 略干,比较透 ; 在2000 年后 和 俄料 一起归入了 和田玉范围,近年也在上演 疯狂的石头,呵呵

网友:
中间空的怎么雕刻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中间空的怎么雕刻出来的

这是我猜测的方法
通过上下两个开口较大的口基本就可以完美的掏空内部了
不过似乎需要较长的钻头才有可能实现

网友:
不懂这行!!!

网友:
幸好不爱这些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搞电子的工程师是不佩玉饰的。

?? 哪里的规定

看来我这老头子也不能算电子工程师了,呵呵
=======================================================================
我只是认为电子工程师有抵御商人的如簧巧舌的能力。玉这东西,主要还是心理方面的需求,工业与生产实践中,有谁能举出一个两个实用的例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搞电子的工程师是不佩玉饰的。
?? 哪里的规定
看来我这老头子也不能算电子工程师了,呵呵
=======================================================================
我只是认为电子工程师有抵御商人的如簧巧舌的能力。玉这东西,主要还是心理方面的需求,工业与生产实践中,有谁能举出一个两个实用的例子吗?

有点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搞电子的工程师是不佩玉饰的。
?? 哪里的规定
看来我这老头子也不能算电子工程师了,呵呵
=======================================================================
我只是认为电子工程师有抵御商人的如簧巧舌的能力。玉这东西,主要还是心理方面的需求,工业与生产实践中,有谁能举出一个两个实用的例子吗?
有点意思

很有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搞电子的工程师是不佩玉饰的。
?? 哪里的规定
看来我这老头子也不能算电子工程师了,呵呵
=======================================================================
我只是认为电子工程师有抵御商人的如簧巧舌的能力。玉这东西,主要还是心理方面的需求,工业与生产实践中,有谁能举出一个两个实用的例子吗?
有点意思
--------......
有点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搞电子的工程师是不佩玉饰的。
?? 哪里的规定
看来我这老头子也不能算电子工程师了,呵呵
=======================================================================
我只是认为电子工程师有抵御商人的如簧巧舌的能力。玉这东西,主要还是心理方面的需求,工业与生产实践中,有谁能举出一个两个实用的例子吗?

听说过机械手表的“钻”吧?红宝石轴承。
早年某种IC采用蓝宝石底座。

一般说,佩玉挂金乃至纹身等,都是对自己肉体不甚满意的表现。人的价值其实主要在于那点灰色神经蛋白。如同鸡蛋一样,蛋壳上画个林黛玉也不免蛋清蛋黄被抽出来炒菜的命运。

网友:
不同的人心理方面需求不同。
作为电子工程师可能喜欢玉佩什么的人比较少,
但是看见一些新奇趣玩,结构精巧的小玩意,或者洋垃圾之类,说不定你就下手了
别的人看在眼里,“看那个SB,花好几百买堆垃圾回去”
有的人可能不服气,但是大多数这类东西买回去还真就当垃圾堆着了,还不如被商人忽悠了买块玉带带的……

网友:
大家猜猜宇宙飞船上的透明窗户是用什么材料造的,返回大气层时不怕高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搞电子的工程师是不佩玉饰的。
?? 哪里的规定
看来我这老头子也不能算电子工程师了,呵呵
=======================================================================
我只是认为电子工程师有抵御商人的如簧巧舌的能力。玉这东西,主要还是心理方面的需求,工业与生产实践中,有谁能举出一个两个实用的例子吗?

可惜, 人不是机器啊, 总有各种想法,呵呵 ,
商人总是利用了人的各种想法, 特别是近代的炒作, 多了很多不该有的东西

玉, 在这千万公里的土地上 火了五千年 , 其中的蕴含 无法用言语表达

近代 , 改革开放后 , 玩玉 和听音乐 打游戏是一样的, 没啥区别 ,是种 “闲” ;
在失去了很多内涵后, 加上 无良商家的造假和乱搞, 以及近代西方艺术的冲击 , 出现了俗的一面 ,

工程师一般闲的少 ,呵呵

忙 , 这是玩物丧志, 闲 ,这是“文”
说多了, 跑了题

---------

玉的工业用处不多, 好石价多高啊, 替代品多了去了, 只有差些的玉做工业用处,如各种磨料等
玉石做的磨料棒 算是中等的磨料棒了。
玛瑙算是一种古代流行的玉石 , 分布多,价格低的很, 经常做各种磨料,抛光料等

----------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中间空的怎么雕刻出来的

这是我猜测的方法
通过上下两个开口较大的口基本就可以完美的掏空内部了
不过似乎需要较长的钻头才有可能实现

不是这样的, 手工的话,可以用钩砣 把里面划掉 ,‘

勾陀的样子在网上搜下就看到了,呵呵

网友:
终于有朋友找出:“听说过机械手表的“钻”吧?红宝石轴承。 早年某种IC采用蓝宝石底座。”这两个用途,但我要更正一下,通常说的玉与碳元素成分的金刚石不是一种,有谁见过可以加工成手镯套在手上的金刚石吗?

网友(2011-11-15):
3轴弄不出这种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