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X2352锁相环Fin RF输入频率的步进问题

楼主(2011-08-19):
(图片)

楼主:
各位高人请指示呀!先谢了!

网友:
R寄存器=10.24MHz/80Hz=128000=1,1111,0100,0000,0000(17bit)
LMX2352做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LMX2352的公式为:Fvco=[N+F]*[fosc/R],其中N=(P*B)+A。B的取值范围为3~1023,A为0~31,P为8或者16,软件可选;F为1/15到14/15或者1/16到15/16,也是软件可以选择。R为:3~32767。F是小数所以F*[fosc/R],所得的频率可以是[fosc/R]的1/15或者1/16的整数倍。因此Fosc = 10.24M,F选择的范围为1/16 到 15/16,R = 8000,F*[fosc/R]可以得到步进为80HZ的频率。但fosc/R = 10.24M/8000=1.28k,而N=(P*B)+A最大值为16399,所以最高Fvco = 1.28K*16399 = 20.99072M,达不到设计Fvco为119.360—155.280MHZ的要求。一直烦恼着着个问题,请大哥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2012-11-01):
妄图设计8Hz的环路滤波器吗,太强大了

网友:
80Hz步进还是用DD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