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上用的激光传感器是什么型号?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1-08-19):
最近一直在找有关距离传感器的资料,看到模型上有用激光传感器的,外形就是一个塑封的三极管,激光光斑在射程内有足够漫反射的,就会输出高电平信号,如果没有足够的漫反射就输出低电平信号(或者反之),但翻看了N多网页,愣是不知道什么型号?难道型号这么隐秘吗?没有型号,就看不到规格书,没有规格书,就没法了解更详细的参数,不知道这边有人了解吗?

   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中经常有人用这种传感器,但E文不够好,在飞思卡尔网站上找半天,也没找到有关资料。估计这个传感器不是飞思卡尔的。从网上的照片来看,感觉不像是国际大厂生产的传感器,做工貌似比较粗糙。不知道有没有大厂的产品,型号是什么,或者用哪个关键字搜索?

楼主:
看来确实没人知道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光电三极管,光电测距中最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自己选一型光电三极管就行,只要感光波长范围包括激光发射波长就行。当然光电二极管之类也行,不过输出小了一些。电

楼主:
我觉得,普通的光电二极管肯定不行,因为激光的输出是可见光,而且激光的光斑很小,距离远些的话,漫反射回来的光非常微弱。需要的光电二极管需要具有非常窄的波长选择能力,否则,从明亮的环境光中区分一点点红光光斑的变化,是非常困难的。可能是类似雪崩光电二极管这类超高灵敏度的光电二极管,且具有非常窄的光谱灵敏范围,然后加上放大及解调电路,才能区分出被调制的激光光斑漫反射回来的信息。

网友:
很巧,我刚参加完飞思卡尔的光电组比赛,那个3引脚的塑封管有两种,调制管(接下拉电阻输出180KHz30%占空比方波),接收管(180KHZ解调,数字输出)没数据手册……淘宝找智能车的专卖店买的时候要个电路图就明白了,因为激光是180KHZ调质的,接收管只能接收相应频率的光线,所以日光没影响,加透镜能增加检测距离。

网友:
好像称之为APD,雪崩光电二极管,配合滤光片使用吧. 貌似很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巧,我刚参加完飞思卡尔的光电组比赛,那个3引脚的塑封管有两种,调制管(接下拉电阻输出180khz30%占空比方波),接收管(180khz解调,数字输出)没数据手册……淘宝找智能车的专卖店买的时候要个电路图就明白了,因为激光是180khz调质的,接收管只能接收相应频率的光线,所以日光没影响,加透镜能增加检测距离。

看来也就只能如此了,想了解这个器件的更详细的参数,只能自己买来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