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工厂安装摄像监控系统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8-19):
有个亲戚办了一个小厂,很小的那种,现在想安装一些监控摄像头,主要就是大门,院墙这些地方,防止有人偷东西,有提供这种成套设备的厂家吗?还是需要自己配,买些摄像头和一台主机?
有经验的朋友给支个招,万分感谢!成本最好低一些,小厂,利润微薄,花不起大价钱,大家多体谅。

网友:
杭州有一个伟力视讯,我一直从他那里拿摄像头,你从淘宝上搜索。

网友:
看安装多少路了 还有使用硬盘录像机录像还是电脑录像

网友:
如果监控点不多的话自己买几个摄像机和硬盘录像机自己安装得了。。。再买点电线、线槽、视频线自己接就行,简单。淘宝上摄像头才百来块。还可以买些假摄像头壳子装在不重要的地方吓吓小偷。

网友:
摄像头  室内室外  普通的  480 线   室内大概  100  室外  不超过 180 一个

镜头参数  4mm 6mm 8mm 12mm等等  毫米数越大  看的越远   要根据监视点到被监视点来选择   距离10m为监视重点 大概用 6mm左右的

视频线  电源线   150米 以内  视频 75-3   电源(12V)  0.75护套线

BNC头

烙铁

焊锡

冲击钻

梯子

录像建议用硬盘录像机  比电脑用起来方便  省电  易维护   4路  2 3 百左右  配硬盘   每路 一个相机  移动侦测录像 一小时按200M 算

以上价格为自己采购安装  请人安装请勿参考  行有行规以免纠纷

网友:
100块钱的能用吗?我现在使用低于400的

网友A:
100块的能用,不好用
SONY的CCD芯片的绝对不止100,除非是旧货
这些摄像机白天都没啥,关键是晚上,要晚上清晰,这个就要看各人的功力了.
防盗只靠摄像机是没用的,还要配上报警器,红外对射或者光栅

网友:
200快的摄像头外加硬盘录像机,别用数据采集卡。

网友:
这些如果自己懂点的话,自己安装什么来的都不贵的!

楼主:
不太懂,所以上来让大家给出出主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woyou
我有二手松下的头子,效果绝对比国产同价位的摄像机好的多,楼主有兴趣可联系我,9455六7553

网友:
一定要用索尼芯片的摄像机,SONY的颜色要好很多,晚上雪花点少,录像机也不要买三无产品,4路的硬盘录像机现在的杂牌和品牌价格也就相聚100多元了,录像画质、产品质量、售后都有保障,大华、海康、汉邦都是一线品牌

网友:
呵呵,这个小工程,个人建议选择摄像头之前需确认好摄像头具体安装位置,因位置的不同来选择境头,如果追求低成本,可以参考以上4楼的清单。摄像头的定位,以顺光及小区域为块监控为好,应尽量避免逆光的安装位置。当然来说,其实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全数字的百万高清方案,深圳有家公司(具体公司名就不说了,以免广告之嫌,如果想知道可以私下问我)一个摄像头最低端的也就六七百块当然此价格为自己安装的价格,效果绝对比模拟的D1效果好,且此方案是以电脑为主机,以交换机作为数据集成交换,以网线为传输介质,用水晶头,成本相对来说,点位不多的情况下也不会很高,最主要的是效果要好很多。自己用的东西,个人以为效果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2011-11-28):
回复 网友C:

100元能用就是用不到多少时间

网友(2012-10-18):
100块的效果估计不咋地  特别是晚上 补光不足的话 就是一片黑  还是请专业的来搭配吧  毕竟是要用的

网友D(2014-09-09):
引用 网友A:
100块的能用,不好用
SONY的CCD芯片的绝对不止100,除非是旧货
这些摄像机白天都没啥,关键是晚上,要晚上清晰, ...

懒羊羊是不是做安防这一块的啊?现在想在店铺里装三个监控摄像头和一台硬盘录像机。有推荐的品牌吗?预算1200元左右,不知道能配到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懒羊羊是不是做安防这一块的啊?现在想在店铺里装三个监控摄像头和一台硬盘录像机。有推荐的品牌吗?预算 ...

看你要上神马档次的了,首先要明确是要模拟还是数字百万高清的,再来确定要如何做.
还有你自己布线还是请人,请人就贵了,现在电工1个工天都要300+了.
还有你店铺有电脑不?预算紧张就把电脑来做录像机用,可以省个几百块.
还有你录像要保存几天,这个决定你买多大硬盘

网友(2014-10-22):
最便宜是买几个二手摄像头加硬盘录像机,超级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