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1短路

楼主(2011-08-19):
AD9851的5脚和6脚(VDD和GND)接通了,是不是说明芯片烧啦?

网友:
那肯定是不能用了啊!

楼主:
是不能用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烧坏的吗

网友:
很多原因,你先看看本身是不是已经短路了,不一定是在5脚跟6脚短路,细心找一下所有的VCC有没有跟地短路,注意要在不上电的情况测。

楼主:
就是在不上电的时候检测了所有的引脚,检测出来是5脚和6脚短路。
芯片上所有的地都是联通的,但是6脚(PVCC)只和5脚(PGND)短路,和其他三个引脚的GND都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把你电路图附上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问问题应该把所有东西都描述清楚,包括原理图应该也要附上,这样别人才好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sorry,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就是AD9851芯片而已,不接任何东西,单独测的那个芯片,把芯片拔下来单独测的

网友(2015-01-02):
可能是电路其他部分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