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RZ的问一句:为什么普通烙铁没有刀头的?

楼主(2011-08-19):
为什么普通烙铁没有刀头的,带刀头的都是那种用于焊台的?

网友:
估计是普通 低功率烙铁回温太慢,接刀头不好用

网友:
这个。。。专业工具和非专业工具的区别吧?

不过话说也不该这么分。。

网友:
可以自己换,我换过

网友:
大功率的烙铁就有刀头,现在应该有出现适合小功率烙铁的刀头。
焊台是可以调功率的,也可以使用尖头。

网友:
有刀头卖

网友:
60W调温的有

网友:
因为今天天气不错

网友:
因为今天天气29℃8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是咋换的,介绍一下行吗?我有一个普通的尖头烙铁,我把前面的尖头取下来,然后买个刀头硬给它套上去,这样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是咋换的,介绍一下行吗?我有一个普通的尖头烙铁,我把前面的尖头取下来,然后买个刀头硬给它套上去,这样可以吗?

。。。他的意思是买个配套的刀头换上去,不是把焊台的那种套进去,淘宝上似乎30W的刀头都有卖的

网友:
有一种内热式的,样子和焊台手柄一样的,可以更换焊台的烙铁头

网友:
台湾宝工有一款, 恒温电烙铁,可配936烙铁头使用 ,淘宝上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刚上淘宝看了一下台湾宝工这款,大概知道3楼的个哥们是怎么换的了,昨天用尖头焊430纠结了···

网友:
是啊,默认936的都是箭头的,有时候刀头或者齐头的更好焊接

网友:
60W的肯定有,小功率的不清楚!

网友E:
我用的黄花907,,是带刀头的,能调温,很好用

网友F:
我的第一把”刀头”是用斜口那种磨出来的。

建议:如果确实要用到刀头,就不要放不下普通烙铁了。

网友(2011-11-02):
有单独的刀头卖的啊,5块钱一个,电子市场上我买过。就是普通的10块钱那种烙铁用的。

网友:
有啊 我在用的

网友:
40w的外热式有,5元一个。挺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因为今天天气不错

什么时候回中国的?

网友(2016-09-14):
引用 网友F:
我的第一把”刀头”是用斜口那种磨出来的。

建议:如果确实要用到刀头,就不要放不下普通烙铁了。 ...

是啊,用过刀头以后就再不想用原来的了

网友H:
用过马蹄头以后就再也不想用刀头了,

网友(2017-03-01):
自己换一下,估计会热得慢一点

网友:
紫铜棒 你愿意要什么形状,就有什么形状

网友:
最近论坛的画风有点不太一样。。。。。

网友I(2019-03-09):
引用 网友H:
用过马蹄头以后就再也不想用刀头了,

用过刀头后,再也不想用马蹄形了。
刀头是万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过刀头后,再也不想用马蹄形了。
刀头是万能的

最后还是发现尖头最香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最后还是发现尖头最香

0402,用I型最好使,正常情况下,至少三支烙铁头,一支马蹄,对付QFN和大焊点,一支I型,对付0402,0603,一支K型,万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黄花907,,是带刀头的,能调温,很好用

小时候,一度以为是神器,结果很快坏。。。。还不如买个垃圾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时候,一度以为是神器,结果很快坏。。。。还不如买个垃圾焊台

小时候就玩烙铁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小时候,一度以为是神器,结果很快坏。。。。还不如买个垃圾焊台

黄花当年差不多算是国产第一名牌,假冒的特别多,我怀疑你买到假的了。
我入过五支黄花,用了二十多年,都还好好的,连烙铁头都没换过。
楼主说的那种刀型烙铁头,一般多见于内热式电烙铁,黄花早先主打外热式的,后来跟风白光推内热式的。下图是正在用的主力烙铁头,黄花MT-3927,好象是2006年在华强北新亚洲电子城买的,六十五块,应该是正品。基本上十几年来就一把936加这支大功率烙铁。没换过烙铁头,也没有换过发热芯。挂锡良好,温控精准,有接地线。有一支最便宜的20元买的黄花非恒温烙铁,吃灰多年,最近也派上用场,被我改成了塑料热切刀,切小排针很好使。
这个老贴子是被我挖出来的,因为昨天我碰巧从外资电子厂一个朋友那里搞到40多支正宗的白光烙头,MT900-T-B型,于是在坛子搜索了一下烙铁。
没用过T12,也没用过高频焊台,总担心白菜白光会有静电或漏电问题,因为不焊超大件,所以用不着高频的。国产烙铁里面,黄花的手持式烙铁做得算不错的,焊台做工就不怎么样。我用过的国产焊台做工最好的是惠州新力达,就在TCL旁边,某太信是垃圾。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黄花当年差不多算是国产第一名牌,假冒的特别多,我怀疑你买到假的了。
我入过五支黄花,用了二十多年, ...

之前还是电位器调温度的那种~~

黄花的东西,感觉一生黑了~~

大学时候,实验室公款买了黄花电动吸锡器,爽没几天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之前还是电位器调温度的那种~~

黄花的东西,感觉一生黑了~~

我二十五年前在汉口的前进四路花了三十九块钱买过一支黄花的吸锡烙铁,今天还在服役,送了一个吸嘴,一直没换。那个年代,能用上正品黄花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没买过黄花焊台,看过网友的拆机照,好象里面做工比较差。忆苦思甜,黄花吸锡烙铁原配的备用吸嘴。

网友:
上万能的X宝,外热式烙铁也有刀口头

网友:
引用 网友I:
0402,用I型最好使,正常情况下,至少三支烙铁头,一支马蹄,对付QFN和大焊点,一支I型,对付0402,0603 ...

我是用马蹄拖焊和大焊点,用BL型焊极小焊点,用B型做万能头子。也买了一个I,比较了一下,更喜欢B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