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扔了,面对远方,我纠结了~~~

楼主(2011-08-19):
我今天感觉很奇怪,做的4×4键盘,接在fpga中,接好后,也能显示了,我是先接在led上面,好观察我的按键功能对不对,结果,很不稳定,手放在靠近fpga的地方,led显示就会改变,我想,手放在靠近的地方,中间隔了很多空气是吧?应该不触碰到按键吧,既然按键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明输入没有变化,那么输入没有变化,fpga会自己改变显示的数据?如果说fpga能自己改变输出,那么手没有放在fpga旁边的时候,为什么输出的led没有改变?
后来换了一个人家用的好的4×4,也不行。
后来干脆我把4×4给扔了,结果还是手放在旁边,就改变。
后来我干脆把导线也扔了,不改变了。
于是我纠结了。。。。

楼主:
貌似放在fpga里面不太好,放在单片机的论坛里面比较好

网友:
导线感应脉冲,而FPGA对脉冲很灵敏的

网友:
只说结果,不讲过程
may god bless you

楼主是不是没有添加必要的上下拉电阻还是FPGA引脚设置错误?
对于2楼提到的问题,可以先简单家电容滤波试下
后续考虑其它方案

=========================================================
修改原因:添加

网友:
别人能用,我也能用,但你不能用。不用纠结了吧。

网友:
检查电源吧。加滤波电容和0.1UF电容,很神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鉴于楼上几位仁兄的建议,我决定了,采用含有上下拉电阻和滤波电容的4×4键盘,确实很有道理啊,FPGA能检测到高频信号,所以对微弱的高频脉冲很敏感,看来4×4不适合FPGA啊,怪不得网上FPGA&&4×4的信息不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上面诸位仁兄,4×4键盘是没有问题的,仅仅是简单的4×4键盘也能用,我试过了,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不对,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处理好抖动,是软件方面的,结果我改变了抖动消除程序,就好了,可能fpga也没有那么灵敏啊~~

下面附上我的verilog扫描4×4键盘的程序。

楼主:
module key
(
clk,
row,
col,
key_value
);

input clk;
input [3:0] row;
output [3:0] col;
output [7:0] key_value;

reg [3:0] col;
reg [7:0] key_value;

reg [30:0] counter;
reg [2:0] state;
reg key_flag;
reg [3:0] col_reg;
reg [3:0] row_reg;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ase (state)
                        0:
                                begin
                                        col[3:0]<=4'b0000;
                                        if(row[3:0]!=4'b1111) begin state=1;col[3:0]=4'b1110;end
                                        else state=0;
                                end
                        1:
                                begin
                                        if(row[3:0]!=4'b1111) begin state=5; end
                                        else        begin state=2;col[3:0]=4'b1101;end
                                end
                        2:
                                begin
                                        if(row[3:0]!=4'b1111) begin state=5; end
                                        else        begin state=3;col[3:0]=4'b1011;end
                                end
                        3:
                                begin
                                        if(row[3:0]!=4'b1111) begin state=5; end
                                        else        begin state=4;col[3:0]=4'b0111;end
                                end
                        4:
                                begin
                                        if(row[3:0]!=4'b1111) begin state<=5;end
                                        else        state<=0;
                                end
                        5:
                                begin
                                        if(row[3:0]!=4'b1111)
///////////////////////////////////////此处就是我修改的消除抖动程序,>=50ms的是输入,<=50ms的是抖动///////////////////
                                                begin
                                                        counter<=counter+1;
                                                        state=5;
                                                        if(counter==31'd500000)
                                                        begin
                                                                col_reg=col;
                                                                row_reg=row;
                                                                counter<=0;
                                                        end

                                                end
//////////////////////////////////////////////////////消除结束啊/////////////////////////////////////////////////////
                                        else
                                                begin state=0;end
                                end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ase ({col_reg,row_reg})
                                                                                        8'b1110_1110:        key_value<=8'd100;
                                                                                        8'b1110_1101:        key_value<=8'd70;
                                                                                        8'b1110_1011:        key_value<=8'd60;
                                                                                        8'b1110_0111:        key_value<=8'd50;

                                                                                        8'b1101_1110:        key_value<=8'd40;
                                                                                        8'b1101_1101:        key_value<=8'd30;
                                                                                        8'b1101_1011:        key_value<=8'd20;
                                                                                        8'b1101_0111:        key_value<=8'd18;

                                                                                        8'b1011_1110:        key_value<=8'd16;
                                                                                        8'b1011_1101:        key_value<=8'd14;
                                                                                        8'b1011_1011:        key_value<=8'd12;
                                                                                        8'b1011_0111:        key_value<=8'd10;

                                                                                        8'b0111_1110:        key_value<=8'd8;
                                                                                        8'b0111_1101:        key_value<=8'd6;
                                                                                        8'b0111_1011:        key_value<=8'd4;
                                                                                        8'b0111_0111:        key_value<=8'd2;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那你们的PGA还运行起来还是可以的,我的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开始能天正常工作,工作不到五分钟就直接死了!哎!这东西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跑软核,这问题可能是干扰造成的,要在电源和SDRAM时钟相位上狠下功夫。

楼主:
回复 网友D:

软核还是硬核在电源、SDRAM面前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软核还是硬核在电源、SDRAM面前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问题和我回复没关系吧。

如果是跑软核——意思是会用到PLL倍频和SDRAM,否则就没什么意思了。

PLL是模拟电路,这个干扰就不用说了。SDRAM和大量的电源走线需自己布,布得不好的话就会有严重干扰。

因为各种数据是在SDRAM中,而处理器在FPGA中,读写SDRAM中数据出错的话,就挂了。

要程序能稳定运行,读写SDRAM数据就必须对。要读对的话就必须保证SDRAM的时钟和处理器的时钟配合好,就有个相位问题。

网友:
我有好几块FPGA板子,但同一个NIOS程序在不同板子上跑效果是不同的。都要调PLL时钟相位才能稳定。

网友:
接触NIOS一年多了,也算是入门了。但实际中没能用得到产品上。现在放弃了,专心学VHDL数字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我学fpga两个月,已经认识到nios没有多大用处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用nios还不如用arm了。
开始很尊崇nios的,直到后来学nios的同学都放弃了,我也放弃了,它没有发挥fpga的优势,和fpga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你说的,我也很赞同啊,我的sdram一直都用经验值-75deg。

网友:
应该是按键引线是悬浮的, 没有上拉或下拉, 接上一个电阻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有这么一种说法,这就是硬件去抖啊,不过软件延时似乎更好用一些。我在考虑是不是有的程序不允许软件延时消抖啊。。。

网友:
有干扰   群脉冲 或者静电   加个磁环试试

楼主:
不得不说大家都是高精密仪器的,说出来的都是这么深奥的东西,以后我也做很精密的仪器的时候,一定会来看看这些帖子...